STC12C5A60S2串口通迅+1定时器+红外接收+3个软件定时器程序

楼主(2019-03-27):
之前发了个STC89C52RC单片机的串口+定时器
然后做综合程序时发现,8K存储真心不够用

手头大容量的只有STC12C5A60S2, 移植过程遇到各种问题
首先是定时器, STC12C5A60S2没有定时器2
且用了串口1后, 定时器1会冲突
关键是这句ET1 = 1;   //中断打开
一开就冲突

要么只有串口能用, 要么只有红外能用
花了二天时间才解决并存问题

发给需要的程友, 在此基础上可以加入各种模块

串口可发送字符串给单片机, 单片机接收后再返回(注: 必需以~号结尾)

红外接收, 按下遥控器后, 串口会输出相应码值

/***********************************
*       STC12C5A60S2               *
***********************************/
//定时器相当于电脑的多任务,多线程

#include "config.h"                //公共变量
#include "command.h"        //公共函数
#include "UART.h"                //串口文件
#include "PCA.h"                //软件定时器
#include "infrared.h"        //红外接收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ART_main();                                //串口+定时器初始化

        i1=0,i2=0;i3=0;i4=0;cmd1=0;        //变量初始化

        PCA_Timer0 = 15000*25;                //CCAP0软件定时
        PCA_Timer1 = 15000*50;                //CCAP1软件定时
        PWMn_init();                                //初始化PCA

    while (1) {                                        //无限循环
        UART1_main();                        //串口接收发送
                if(irok) {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Ir_work();
                }
    }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 { //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R0=0;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定时器0,和红外计数共用,注:不能加延时函数,否则会影响红外接收
        i7++;
        if(i7>100){
        LED7=~LED7;
        i7=0;
        }
        TR0=1;
}

//********** 定时器1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不能删除,不要添加代码,因为和UART1() interrupt 4冲突
{

}

//********** 串口1中断程序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RI) {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RI=0;                                                //标志位清零
                if(SBUF!='~') {                                //如果结尾不是~符号
                        buf1[i1]=SBUF;                        //值存到数组
                }
                i1++;                                                //累加
                if(SBUF=='~') {                                //如果值为~符号
                        cmd1=1;                                        //设结束标志
                }
        }
        if(TI) {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

/******************************
*       PCA中断测试程序
*       CCAP0软件定时
*       CCAP1软件定时
*       PCA计数器(溢出中断)
*******************************/
void PCA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7
{
        PCA_interrupt7();
}

网友A:
不错的东西。很好。收藏了。。

网友B: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正好看看!

网友C(2019-04-28):
正好在找这东东~谢谢lz分享

网友D(2024-07-06):
正在找刚好看到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