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8采集程序的2个问题

楼主(2019-03-27):
    遇到的问题:
1.不知道采集程序是否正确,自己根据时序写的
2.无法让单片机P1端口的二极管亮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LK=P2^0;
sbit CS=P2^1;
sbit DI=P2^2;
sbit DO=P2^3;

void delay(uint z);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 = 0;
        uint j = 0;
        for(i=0;i<z;i++)
           for(j=0;j<114;j++);
}
uchar read_AD()
{
        uchar i,out1,out2;
        out1=0;
        out2=0;
        CS=0;CLK=0;DI=0;
        DI=1;_nop_(); _nop_();//开始信号
//        DO=0;
//        delay(2);//三个脉冲
        CLK=1;  _nop_(); _nop_();//start位,起始位开始工作
        CLK=0;DI=1;_nop_(); _nop_();//第一个脉冲结束

        CLK=1;_nop_(); _nop_();//第二脉冲到//SGL位
        CLK=0;DI=1;_nop_(); _nop_();

        CLK=1;_nop_(); _nop_();//第三个脉冲//ODD位
        CLK=0;DI=0;_nop_(); _nop_();

        CLK=1;_nop_(); _nop_();//第四个脉冲到//SELECT1位
        CLK=0;DI=0;_nop_(); _nop_();

        CLK=1;_nop_(); _nop_();//第五个脉冲到//SELECT0位
        CLK=0;DI=0;_nop_(); _nop_();//第一个下降沿,准备数据转换

        DI=0;//DI变为高阻状态,输入无效
        DO=1;//DO脱离高阻态,准备输出
        _nop_(); _nop_();

for(i=0;i<8;i++)//转换8位二进制数
{
        CLK=1;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             //下降沿开始数据转换
        out1=out1<<1|DO;
}
for(i=0;i<8;i++)//转换8位二进制数
{
        out2=out2<<((uchar)(DO)<<i);
        CLK=1;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下降沿开始数据转换
}
        CS=1;//结束一个采集周期
        return (out1==out2)?out1:0;
}
void main()
{
        while(1)
        {
                P1=read_AD();
        }
}

楼主:
ADC0838时序图

网友A:
你定义的可能不是p1端口 你可以仔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定义的可能不是p1端口 你可以仔细检查下

这个怎么说?我检查了下,没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