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esp8266发送HTTP请求程序

楼主(2019-03-27):
在制作期间总结了如何使用esp8266发送HTTP请求。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8 Buf[]="AT+UART=115200,8,1,0,0\r\n";
uint8 Buf[]="AT+CIPMUX=0\r\n";
uint8 BufA[]="AT+CIPSTART=\"TCP\",\"192.168.191.1\",8080\r\n";
uint8 BufB[]="AT+CIPSEND=120\r\n";
uint8 BufC[]="GET /Fresh_Management/Getemputer?wendu=12&shidu=23\r\n";

void delay(uint16 n)
{
        while (n--);
}
void ms_delay(uint16 t){
        uint16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波特率为9600*/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

    TMOD = 0x20;        // 定时器使用方式2自动重载
    TH1 = 0xFD;    //9600波特率对应的预设数,定时器方式2下,TH1=TL1
    TL1 = 0xFD;

    TR1 = 1;//开启定时器,开始产生波特率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_send_byte(uint8 dat)
{
        SBUF = dat;       //把数据放到SBUF中
        while (TI == 0);//未发送完毕就等待
        TI = 0;    //发送完毕后,要把TI重新置0
}

/*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UART_send_string(uint8 *buf)
{
        while (*buf != '\0')
        {
                UART_send_byte(*buf++);
        }
}

main()
{
        UART_init();
        UART_send_string(Buf);
        while (1)
        {

                ms_delay(2000);
                UART_send_string(BufA);
                ms_delay(2000);
                UART_send_string(BufB);
                ms_delay(3000);
                UART_send_string(BufC);
                ms_delay(2000);
                UART_send_string(BufC);
                ms_delay(5000);
                //delay(2000);
        }

}

网友A(2020-07-03):
请问如果是https怎么修改

网友B:
翻帖偶遇获新知,
研新无界前辈持,
反复消化领悟迟,
唯有点赞励路知。

网友C(2023-03-06):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0 = P1 ^ 0;
sbit led1 = P1 ^ 1;
sbit led2 = P1 ^ 2;
sbit led3 = P1 ^ 3;
sbit led4 = P1 ^ 4;
sbit led5 = P1 ^ 5;

void delay(uint16 n)
{
    while (n--);
}

void ms_delay(uint16 t){
    uint16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波特率为9600*/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

    TMOD = 0x20;        // 定时器使用方式2自动重载
    TH1 = 0xFD;    //9600波特率对应的预设数,定时器方式2下,TH1=TL1
    TL1 = 0xFD;

    TR1 = 1;//开启定时器,开始产生波特率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把数据放到SBUF中
    while (TI == 0);//未发送完毕就等待
    TI = 0;    //发送完毕后,要把TI重新置0
}

/*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UART_send_string(const char *buf)
{
    while(*buf)
        UART_send_byte(*buf++);
}

void main(){
    UART_init();
    UART_send_string("AT+CIPMUX=0\r\n");
    while (1)
    {

        ms_delay(2000);
        led0 = 0;
        UART_send_string("AT+CIPSTART=\"TCP\",\"ip\",80\r\n");
        ms_delay(2000);
        led1 = 0;
        UART_send_string("AT+CIPSEND=68\r\n");
        ms_delay(3000);
        led2 = 0;
        UART_send_string("GET /?id=234567 HTTP/1.1\r\n");
        ms_delay(2000);
        led3 = 0;
        UART_send_string("Host: 123.57.40.102\r\n");
        ms_delay(2000);
        led4 = 0;
        UART_send_string("Connection: close\r\n\r\n");
        ms_delay(2000);
        led5 = 0;
        delay(1);
        led0 = 1;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