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样将接收到的遥控器编码通过串口显示在电脑上 求帮助

楼主(2019-03-27):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首先要解析收到的遥控器编码,然后,通过串口把遥控器编码发送出去。
不知道你具体要干什么?

楼主:
a.按下遥控器,在8段数码管上显示当前遥控器上所按下按键的编码。
b.通过串口接收电脑上串口调试助手(这个软件在光盘里有)发送过来的数据并原封不动的发回去,显示在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区。
c.将a中得到的遥控器编码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端的串口调试助手。
d.在电脑端的串口调试助手软件里写入一串字符“123456”,点击发送后,单片机接到这个字符串,然后以滚动的方式显示在8*8点阵上。
前面两步都会,第三步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首先要解析收到的遥控器编码,然后,通过串口把遥控器编码发送出去。
不知道你具体要干什么?

a.按下遥控器,在8段数码管上显示当前遥控器上所按下按键的编码。
b.通过串口接收电脑上串口调试助手(这个软件在光盘里有)发送过来的数据并原封不动的发回去,显示在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区。
c.将a中得到的遥控器编码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端的串口调试助手。
d.在电脑端的串口调试助手软件里写入一串字符“123456”,点击发送后,单片机接到这个字符串,然后以滚动的方式显示在8*8点阵上

就是这个的c

网友B:
遥控器只能发射对码,需要接收头解码,然后对应到单片机相应的程序,遥控器发射的只是固定编码没什么实际意义,你可以做相同的编码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

网友C:
需要的知道面稍多,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