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温控风扇单片机仿真设计,想知道为什么仿真的时候数码管不两 不显示数字

楼主:
希望好心人帮帮我- - 下面是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1^7;
sbit key1=P1^3;
sbit key2=P1^4;
sbit dianji=P3^1;
float ff;
uint y3;
uchar shi,ge,xiaoshu,sheding=20,gaonum,dinum;
uchar code dispcode[]={  //段码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l[]={  //带小数点的段码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
0x87,0xff,0xef};
uchar dispbitcode[]={ //位选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pbuf[8]={0,0,0,0,0,0,0,0};
void Delay(uint num)// 延时函数
{
while( --num );
}
void digitalshow(uchar a4,uchar a3,uchar a2,uchar a1,uchar a0)
{
dispbuf[0]=a0;
dispbuf[1]=a1;
dispbuf[2]=a2;
dispbuf[3]=a3;
dispbuf[4]=a4;
P2=0xff;
P0=dispcode[dispbuf[0]];
P2=dispbitcode[5];
Delay(1);
P2=0xff;
P0=dispcode[dispbuf[1]];
P2=dispbitcode[4];
Delay(1);
P2=0xff;
P0=dispcode[dispbuf[2]];
P2=dispbitcode[2];
Delay(1);
P2=0xff;
P0=tablel[dispbuf[3]];
P2=dispbitcode[1];
Delay(1);
P2=0xff;
P0=dispcode[dispbuf[4]];
P2=dispbitcode[0];
Delay(1);
}
void dmsec(uint count)
{
uint i; // 1ms 延时
while(count--)
{
for(i=0;i<125;i++){}
}
}
void tmreset(void)
{
DQ=0;
Delay(90); //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Delay(4); // 90,4 可以小范围变化
}
void tmpre(void)
{
while(DQ);
while(~DQ);
Delay(4);
}
bit tmrbit(void)
{
uint i;
bit dat;
DQ=0;
i++; // i++;大概 1us
DQ=1;
i++;
i++;
dat=DQ;
Delay(8);
return(dat);
}
uchar tmrbyte(void) //读一个比特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r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mwbyte(uchar dat) //写一个比特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 从低位开始
if(testb) // Write 1
{
DQ=0; // 先拉低
i++;
i++; // >1us
DQ=1;
Delay(4);
}
else // Write 0
{
DQ=0;
Delay(4);
DQ=1;
i++;
i++; // 再拉高
}
}
}
void tmstart(void) //ds1820 开始转换
{
dmsec(1);
tmreset();
tmpre();
dmsec(1);
tmwbyte(0xcc); // skip rom
tmwbyte(0x44); // 转换
}
uchar tmrtemp(void) //读取温度
{
uchar a,b;
tmreset();
tmpre();
dmsec(1);
tmwbyte(0xcc); // skip rom
tmwbyte(0xbe); // 转换
a=tmrbyte(); // LSB 低 8 位
b=tmrbyte(); // MSB 高 8 位
y3=b;
y3<<=8;
y3=y3|a;
ff=y3*0.0625;
y3=ff*10+0.5;
return(y3);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1==0)
{
dmsec(5);
if(key1==0)
{
sheding++;
if(sheding==100)
sheding=20;
}
while(!key1);
}
else if(key2==0)
{
dmsec(5);
if(key2==0)
{
sheding--;
if(sheding==0)
sheding=20;
}
while(!key2);
}
}
void deal(uint tmp) //温度处理
{
if(tmp<=sheding)
{
gaonum=0;
dinum=4;
}
else if((tmp>sheding)&&(tmp<=(sheding+5)))
{
gaonum=1;
dinum=3;
}
else if((tmp>(sheding+5))&&(tmp<=(sheding+10)))
{
gaonum=2;
dinum=2;
}
else if((tmp>(sheding+10))&&(tmp<=(sheding+15)))
{
gaonum=3;
dinum=1;
}
else
{
gaonum=4;
dinum=0;
}
}
void dianjik() //电机控制
{
uchar q,i;
for(q=0;q<dinum;q++)
{
dianji=0;
digitalshow(shi,ge,xiaoshu,sheding/10,sheding%10);
for(i=255;i>0;i--)
{
digitalshow(shi,ge,xiaoshu,sheding/10,sheding%10);
}
}
for(q=0;q<gaonum;q++)
{
dianji=1;
digitalshow(shi,ge,xiaoshu,sheding/10,sheding%10);
for(i=255;i>0;i--)
{
digitalshow(shi,ge,xiaoshu,sheding/10,sheding%10);
}
}
}
void main(void)
{
uint last;
dianji=0;
tmstart();
dmsec(450); // 初始化 ds18b20
{
tmstart(); // ds1820 开始转换
dmsec(2);
last=tmrtemp()+256; // 读取温度
shi=last/100;
ge=(last%100)/10;
xiaoshu=(last%100)%10;
keyscan();
dmsec(2);
deal(last/10);
dianjik();
}
}

网友A(2019-03-28):
LZ 共阴的却用共阳接法,电路图有误程序上有瑕疵还不匹配

网友B:
你这程序大量采用dmsec()软件延时,哪能正常工作?给你改好了,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1^6;
sbit key1=P3^6;
sbit key2=P3^7;
sbit dianji=P1^0;
uchar code smg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smgwei[]={0xef,0xdf,0xbf,0x7f};       //1~4数码管位码
uchar TempData[4];//温度显示值缓存
uchar TempData1[3];//设定显示值缓存
uchar set=25;                //设定值变量
uint  count=0;                //显示设定值计数延时变量
bit Flag=0;        //读时间标志
bit Allow=0;//设置状态标志
void delay_us(uchar us)//约2us延时函数
{
        while(--us);
}
void delay(uchar z)//约1ms延时函数
{
        while(z--)
        {
                delay_us(245);
                delay_us(245);
        }
}

void display() //4个数码管显示
{
        static uchar i;
        P0=0x00;                        //消隐
        if(Allow==1)
        {
                switch(i)        //显示设定值
                {
                        case 0: i++; break;
                        case 1: P2=smgwei[i];P0=TempData1[i];i++; break;
                        case 2: P2=smgwei[i];P0=TempData1[i];i=0; break;
                }
        }
        else
        {
                switch(i)        //显示温度值
                {
                        case 0: P2=smgwei[i];P0=TempData[i];i++; break;
                        case 1: P2=smgwei[i];P0=TempData[i];i++; break;
                        case 2: P2=smgwei[i];P0=TempData[i];i++; break;
                        case 3: P2=smgwei[i];P0=TempData[i];i=0; break;
                }
        }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dat;
        for(i=0;i<8;i++)
        {
                DS=0;
                dat>>=1;
                DS=1;
                if(DS)
                dat|=0x80;
                delay_us(25);
        }
        return (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DS=dat&0x01;
                delay_us(25);
                DS=1;
                dat>>=1;
        }
}
//单总线初始化时序
bit ds_init()
{
        bit i;
        DS=1;
        delay_us(5);
        DS=0;
        delay_us(200);
        delay_us(200);
        DS=1;
        delay_us(50);
        i=DS;
        delay_us(25);
        return (i);
}
uint ReadTemperature()
{
        uint H,i;
        uchar L;
        ds_init();//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elay(10);
        ds_init();//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温度传感器暂存器的值
        L=read_byte();
        H=read_byte();
        H<<=8;
        i=L+H;
        return(i);
}
/*************************
          按键扫描程序
*************************/
void key_scan()
{
        static bit key1_sign,key2_sign;                        //按键自锁标志变量
        static uint count1,count2;                                //消抖计数变量

        if(!key1)                                                        //检测按键1按下
        {
                if((++count1>=100)&&(key1_sign==0))//检测消抖计数与按键1自锁标志
                {
                        key1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Allow=1;                                        //显示设定值
                        count=0;                                        //显示设定值计数延时清0
                        if(set<90)
                                set++;                                //调整设定值变量自+1
                        TempData1[1]=smgdu[set/10];
                        TempData1[2]=smgdu[set%10];
                }
        }
        else
        {
                key1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清0
                count1=0;                                        //消抖计数count1清0
        }
        if(!key2)                                                        //检测按键2按下
        {
                if((++count2>=100)&&(key2_sign==0))//检测消抖计数与按键1自锁标志
                {
                        key2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Allow=1;                                        //显示设定值
                        count=0;                                        //显示设定值计数延时清0
                        if(set>20)
                                set--;                                //调整设定值变量自-1
                        TempData1[1]=smgdu[set/10];
                        TempData1[2]=smgdu[set%10];
                }
        }
        else
        {
                key2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清0
                count2=0;                                        //消抖计数count1清0
        }
}
void Timer0Init()             //2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main()
{
        uint  temp;
        uchar TempH,TempL;
        bit   negative;//负数标志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Flag==1)
                {
                        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
                        if(temp&0x8000)
                        {
                                negative=1;                //负号标志
                                temp=~temp;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negative=0;        //正数

                        TempH=temp>>4;                //分解为整数
                        TempL=temp&0x0F;        //分解为小数
                        TempL=TempL*6/10;        //保留一位小数

                        if(negative==1)
                        TempData[0]=0x40;//显示负号
                        else if(TempH/100==0)//小于100
                        TempData[0]=0;             //百位消隐
                        else
                        TempData[0]=smgdu[TempH/100]; //显示百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
                        TempData[1]=0;              //十位消隐
                        else
                        TempData[1]=smgdu[(TempH%100)/10];        //显示十位温度
                        TempData[2]=smgdu[(TempH%100)%10]|0x80;//显示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3]=smgdu[TempL];      //显示小数温度1位
                }
                if(TempH>=set)          //温度超过设定温度,电机启动
                        dianji=0;
                else dianji=1;

                key_scan();
        }
}
void timer0int() interrupt 1 //定时器,定时2ms
{
        static uchar num;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display();
        if(++num>=250)   //延时500ms读温度数值
        {
                num=0;
                Flag=1;
        }
        if(Allow==1)
        {
                if(++count>=1000)        //显示设定值计数延时
                {
                        Allow=0;                        //恢复正常显示
                        count=0;                        //计数清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