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接继电器,单片机无限重启问题

楼主(2019-03-27):
各位大佬好!首先声明下,小弟是学习机械的,单片机只是业余爱好,前段时间学习了下Altium designer 就即兴发挥做了个鱼缸增氧换水板子,但是出现一个严重问题,如果从DC5.5*2.1接口供电,那么单片机会无限重启,如果我用USB-TTL给下载端口供电,则系统运行稳定,下面放出原理图;我在网上查了下好像是继电器的问题;但是现在我用USB-TTL供电就完全没问题,所以个人认为是不是可以在DC5.5*2.1前面加上前置电路,从而达到USB-TTL所起到“稳定”的效果;求求各位大神帮我简单画下电路图(PS:越详细越好,小弟才疏学浅。。。。),因为板子已经做好了,改动不了了,所以想在电源前面加个电路;

这是买的USB-TTL设备

小弟在此谢过各位大神了!!!

楼主:
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加個簡單的穩壓電路吧, 7805什麼的. 鑒於板子已經做出來了, 在單片機電源上並接一個1000uF的電解電容試試.

网友B:
找个microUSB转DC5.5的转接头,换一个手机充电器的电源试试。

网友C:
P5.4端口在程序里要设定为IO,禁止作为复位端口

网友D:
1、在电源上面加一个clc拍型滤波。电感量用大一点,33或47。
2、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源纹波,纹波太大了干扰单片机工作。
3、不行就电源,电源质量太差了。

网友D:
用下载线能工作,本身电脑电源一般质量都比较好,工作也稳定。

网友C:
你继电器的电源是多少V的?如果是5V以上的话,你这个电路就是不行的,不能用PNP管来驱动的,很少有人像你这样用三极管的,用了12V的话,12V的电压会从三极管的B极加到单片机内部的
你可以把你的电源换成5V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继电器的电源是多少V的?如果是5V以上的话,你这个电路就是不行的,不能用PNP管来驱动的,很少有人像你这样用 ...

电源是5V,继电器也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microUSB转DC5.5的转接头,换一个手机充电器的电源试试。

试过好几个电源了,都不行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问题已经解决,我在电源上并联了一个470uf+104电容,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