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经过CD4052模拟开关到MAX6675测量多路温度有误差

楼主(2019-03-28):
热电偶经过CD4052模拟开关到MAX6675测量多路温度有误差

如题,经测试,4052的导通电阻有400多欧姆,经过了4052后温度高了19度左右,是这样的方案行不通吗?

网友A:
在热电偶与CD4052之间加一级电压跟随器,CD4052模拟开关的内阻即可忽略。

网友B:
除了加一级电压射随器外,你可以考虑换一种电子开关:例如 ADG1636 ,导通小,典型导通电阻1欧姆

网友C:
“4052的导通电阻有400多欧姆”
但如果你的输入阻抗是几十兆,那么400多欧姆又算得了什么呢?
沙发的电路的道理就是这个!不过建议将运放与4052换个位置 。

网友D:
顶沙发的电路,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热电偶与CD4052之间加一级电压跟随器,CD4052模拟开关的内阻即可忽略。

加模拟开关目的就是节省成本,如果在模拟开关前面加运放的做跟随的话,普通的通用运放应该是不行,热电偶对内阻很小,4052导通电阻400多欧姆应该影响不大吧,温度变高了是不是模拟开关会漏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模拟开关目的就是节省成本,如果在模拟开关前面加运放的做跟随的话,普通的通用运放应该是不行,热电偶 ...

低温漂运放OP-07完全胜任。其它问题就不要乱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模拟开关目的就是节省成本,如果在模拟开关前面加运放的做跟随的话,普通的通用运放应该是不行,热电偶 ...

先不论热电偶内阻大小,运放跟随器接法就是输入电阻大,输出电阻小,起的输出电阻变换的作用.4052接通400多欧的电阻,如果MAX6675输入端的的输入电阻足够大,那么这400多欧电阻对输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MAX6675的输入电阻不够,那么只要在CD4052出来再接个跟随器就行了.

MAX6675我没用过,大概看了下手册,感觉按照沙发给的图的思路靠谱,劝楼主还是搭个实际电路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