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触摸屏虚拟按键控制LED灯源程序 带拼音九键

楼主:
最近因为一些需要,需要用到触摸屏控制,作为一个小白,看着例程里面的拼音九键那么多程序,看着都害怕(静下来懂了之后其实不难),可是又必须迈过这道坎,来论坛搜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好多相关的都是17年之前的了,大多数也都是基于F1的,相信很多初学者和我一样,可能虽然只是移植,也会出现各种问题。无赖之下,又回过头去啃例程,经过一番折腾,也搞懂了,想着可能也许有网友可能用的上,就在例程上面精简了一下,并做了部分的改动。 需要注意的是,板子是自己做的,所以的LED与开发板是不同的,记得修改IO口。
硬件基础:STM32F407  4.3寸电容屏  程序实现的功能是  横屏显示
(1)当按下LED1 时绿灯亮;
(2)当按下LED2 时绿灯亮;
(3)当按下LED_ON 时两灯亮;
(4)当按下LED_OFF时两灯熄;
同时,因为源程序中有一部分被注释掉,所以按键按下后的状态就被会被记录下来。此程序仅仅只是用于起个引导作用,不是什么高端的操作。作为一个潜水党,也想为论坛的发展贡献一点微薄之力哈哈哈,不喜勿喷。
双手奉上整个工程文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string.h"

//加载键盘控制界面
//x,y:界面起始坐标
void py_load_ui(u16 x,u16 y)
{
        POINT_COLOR=RED;
        LCD_DrawRectangle(x,y,x+300,y+200);
        LCD_DrawLine(x,y+100,x+300,y+100);
        LCD_DrawLine(x+150,y,x+150,y+200);
        LCD_Fill(x+2,y+2,x+148,y+98,WHITE);//控制LED1
        LCD_Fill(x+152,y+2,x+298,y+98,WHITE);//控制LED2
        LCD_Fill(x+2,y+102,x+148,y+198,WHITE);//控制LED1 LED2 开
        LCD_Fill(x+152,y+102,x+298,y+198,WHITE);//控制LED1 LED2 关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x+51,y+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1");
        LCD_ShowString(x+201,y+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2");
        LCD_ShowString(x+39,y+1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_ON");
        LCD_ShowString(x+183,y+1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_OFF");
}
//按键状态设置
//x,y:键盘坐标
//key:键值(0~8)
//sta:状态,0,松开;1,按下;
void py_key_staset(u16 x,u16 y,u8 keyx,u8 sta)
{
        u16 i=keyx/2,j=keyx%2;
        if(keyx>8)return;
        if(sta)LCD_Fill(x+j*150+1,y+i*100+1,x+j*150+149,y+i*100+99,GREEN);
        else LCD_Fill(x+j*150+1,y+i*100+1,x+j*150+149,y+i*100+99,WHITE);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x+51,y+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1");
        LCD_ShowString(x+201,y+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2");
        LCD_ShowString(x+39,y+1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_ON");
        LCD_ShowString(x+183,y+1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_OFF");
}
//得到触摸屏的输入
//x,y:键盘坐标
//返回值:按键键值(1~9有效;0,无效)
u8 py_get_keynum(u16 x,u16 y)
{
        u16 i,j;
        static u8 key_x=0;//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1~4,1~4号按键按下
        u8 key=0;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for(i=0;i<2;i++)
                {
                        for(j=0;j<2;j++)
                        {
                                 if(tp_dev.x[0]<(x+j*150+150)&&tp_dev.x[0]>(x+j*150)&&tp_dev.y[0]<(y+i*100+100)&&tp_dev.y[0]>(y+i*100))
                                {
                                        key=i*2+j+1;
                                        break;
                                }
                        }
                        if(key)
                        {
                                if(key_x==key)key=0;
                                else
                                {
                                        py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key;
                                        py_key_staset(x,y,key_x-1,1);
                                }
                                break;
                        }
                }
        }
        //如果要记录按下后的状态 这句话需要被注释掉
//        else if(key_x)
//        {
//                py_key_staset(x,y,key_x-1,0);
//                key_x=0;
//        }
        return key;
}
int main(void)
{
        u8 ke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p_dev.init();                                //初始化触摸屏
        LCD_ShowString(328,72,lcddev.width,lcddev.height,16,"LED CONTROL SYSTEM");
        py_load_ui(250,140);
        while(1)
        {
                delay_ms(10);
                key=py_get_keynum(250,140);
                switch(key)
                {
                        case 1 :LED0=!LED0;break;
                        case 2 :LED1=!LED1;break;
                        case 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 GPIO_Pin_5);break;
                        case 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 GPIO_Pin_5);break;
                }
                //可以用来控制开关机等
//                key=KEY_Scan(0);
//                if(key==KEY2_PRES)//KEY2按下
//                {

//                }
        }
}

虚拟按键

网友A(2019-04-25):
很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B:
请问如果用STC89C52可以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C(2019-07-03):
用在F103上需要注意哪些地方,修改那些地方,

网友C:
如果是F103需要修改那些地方

网友D(2019-12-16):
你好,请问程序中“sting.h”这个什么头文件

网友E:
十分感谢,参考一下

网友F(2021-05-15):
楼主优秀,参考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程序中“sting.h”这个什么头文件

是string.h

网友G:
关于触摸区域弄的头都大了

网友H(2023-03-27):
谢谢大佬的奉献

网友I(2025-01-15):
大佬,这边板子不亮是什么原因呢?用的是野火stm32f407

网友J:
小白正在学习,下载下来参考一下大佬的作品

网友K(2025-04-08):
程序对应的液晶触摸屏驱动型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