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DC5.5*2.1接口供电出现无限重启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28):
确定外部电源是5V3A的,是够用的。那就是干扰造成的。加强滤波,47uF以上+104电容并接在VCC和GND
104电容靠近mcu

网友B:
你看下这里,

网友A:
你这很明显是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的,提高供电功率加外部稳压电路。

网友A:
供电不足造成供电电压偏低,单片机低压复位,无限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很明显是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的,提高供电功率加外部稳压电路。

我的外部电源已经是5V3A的,应该够了吧?稳压电路怎么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造成供电电压偏低,单片机低压复位,无限重启。

请问大佬怎么解决,我现在用的是5V3A的电源

网友D:
1 DC电源功率够不够,2PCB布线有没过小的地方,测试单片机电源脚电压,判定工作情况 .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你检查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是开启了看门狗?如果开了,软件没有喂狗的话也是隔一段时间就重启

网友E:
需要增加UN2003或者un2803,或者三极管放大电流,你这个是单片机控制不了继电器的大电流,

网友F:
继电器最好单独供电,且要用光藕隔离

网友G:
怀疑你的5V3A电源有问题。VCC还要接电容

网友H:
把程序放上来~~
看一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C:
试过了没用,不过还是感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 DC电源功率够不够,2PCB布线有没过小的地方,测试单片机电源脚电压,判定工作情况 .

电源功率足够,PCB检查了没有问题,目前没有示波器,所以无法测量电源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需要增加UN2003或者un2803,或者三极管放大电流,你这个是单片机控制不了继电器的大电流,

加了三极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最好单独供电,且要用光藕隔离

网上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以前也做过一个类似的,继电器只加了个反向的1N4148,没有光耦隔离,也没单独供电,运行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定外部电源是5V3A的,是够用的。那就是干扰造成的。加强滤波,47uF以上+104电容并接在VCC和GND
104电容 ...

感谢!!!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方法,我在电源上面并联了一个470uf+104电容,然后系统就稳定运行了!真心非常感谢!已采纳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