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任意数分频的程序

楼主(2019-03-28):
module divide(
                                        clk,
                                        rst_n,
                                        clkout);

input         clk,rst_n;
output        clkout;

parameter        WIDTH        = 3;
parameter        N = 5;

reg         [WIDTH-1:0]        cnt_p,cnt_n;   //cnt_p为上升沿触发时的计数器,cnt_n为下降沿触发时的计数器
reg        clk_p,clk_n;     //clk_p为上升沿触发时分频时钟,clk_n为下降沿触发时分频时钟

//上升沿触发时计数器的控制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rst_n)
                cnt_p<=0;
        else if (cnt_p==(N-1))
                cnt_p<=0;
        else cnt_p<=cnt_p+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lk_p<=0;
        else if (cnt_p<(N>>1))          //N>>1表示右移一位,相当于除以2去掉余数
                clk_p<=0;
        else
                clk_p<=1;               //得到的分频时钟正周期比负周期多一个clk时钟
end

          //下降沿触发时计数器的控制
always @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n<=0;
                else if (cnt_n==(N-1))
                        cnt_n<=0;
                else cnt_n<=cnt_n+1;
        end

          //下降沿触发的分频时钟输出,和clk_p相差半个时钟
always @ (negedge clk)
        begin
                if(!rst_n)
                        clk_n<=0;
                else if (cnt_n<(N>>1))
                        clk_n<=0;
                else
                        clk_n<=1;                //得到的分频时钟正周期比负周期多一个clk时钟
        end

          assign clkout = (N==1)?clk:(N[0])?(clk_p&clk_n):clk_p;      //条件判断表达式
                                                                                                   //当N=1时,直接输出clk
                                                                                                   //当N为偶数也就是N的最低位为0,N(0)=0,输出clk_p
                                                                                                   //当N为奇数也就是N最低位为1,N(0)=1,输出clk_p&clk_n。正周期多所以是相与
endmodule

网友A(2019-07-25):
记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