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92单片机模拟SPI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9-03-28):
1、手头上有个工作,需要C8051F392与一款芯片SPI通讯,可以读取及写入相关参数,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单片的SPI模块收发为8bit,但是从机回的数是12bit或者14bit的,这样我是不是就不能用该单片机的SPI模块进行通讯?
2、如果不能用SPI模块,我用单片机IO口模拟SPI通讯是否可以,如果可以请大神赐个程序,谢谢

网友A:
1、读C8051F392关于串行通讯的部分,或许有改变位数的方式,或其它移位寄存的方案。
2、当然可以用IO口配合软件做,不过有条件:串行速度必须远小于CPU运行速度,通常这个指标是满足的。
方式:CLK接中断脚,中断后读DATA脚,软件上要做时间间隔限制(如CLK的间隔太大放弃)、位数控制(你所说的12b、14b)、头尾识别(如:防止串行数据是从12位的中间开始的)、误码处理(不符合规定的放弃)。

网友B:
那就单片机IO口模拟SPI通讯,注意时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读C8051F392关于串行通讯的部分,或许有改变位数的方式,或其它移位寄存的方案。
2、当然可以用IO口配 ...

谢谢您的回答,这款单片机没有改变位数的方式;大神是否有类似的程序?网上搜了一下相关程序,感觉和这款单片机相差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单片机IO口模拟SPI通讯,注意时序哦。

谢谢您的恢复,可否提供一下相关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