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讀寫 SRAM 問題

楼主(2019-03-28):
請問為什讀寫SRAM 是 用  data_out[7:0] = mem1[addr];
xxx = mem1[addr] 為什這樣可以取出SRAM  的資料

mem2[addr] = xxxx;
為什這樣可以寫入 SRAM  的資料

為什  mem1[addr] 可以代表 SRAM 裡的資料

//--------------------------------------------------------程式代碼
module idt71v416s15(data, addr, we_, oe_, cs_, ble_, bhe_);

inout [15:0] data;
input [17:0] addr;
input we_, oe_, cs_, bhe_, ble_;

reg [7:0] mem1[0:262143];
reg [7:0] mem2[0:262143];
time adr_chng,da_chng,we_fall,we_rise,cs_fall,cs_rise;
time oe_fall,oe_rise,ble_fall,ble_rise,bhe_fall,bhe_rise;
wire [15:0] data_in;
reg  [15:0] data_out;
reg  [15:0] temp1,temp2,temp3;
reg outen, out_en, in_en;

initial
  begin
      in_en = 1'b1;
      if (cs_)
          out_en = 1'b0;
  end
// input/output control logic
//---------------------------
assign data   = out_en ? data_out : 'hzzzz;
assign data_in = in_en ? data : 'hzzzz;
// read access
//------------
always @(addr)
      if (cs_==0 & we_==1) begin           //read
          fork
          if(~ble_)
              #Taa data_out[7:0] = mem1[addr];
          else #Taa data_out[7:0] = 'hzz;
              if(~bhe_)
                 #Taa data_out[15:8] = mem2[addr];
              else #Taa data_out[15:8] = 'hzz;
          join
      end

always @(addr)
  begin
      adr_chng = $time;
      outen  = 1'b0;
      #Toh out_en = outen;
//---------------------------------------------
      if (cs_==0 & we_==1)                 //read
      begin
          if (oe_==0)
          begin
              outen = 1'b1;
              out_en = 1'b1;
          end
      end
//---------------------------------------------
      if (cs_==0 & we_==0)                 //write
      begin
          if (oe_==0)
          begin
              outen = 1'b0;
              out_en = 1'b0;
              temp1 = data_in;
              fork
                if(~ble_)
                   #Tdw mem1[addr] = temp1[7:0];
                if(~bhe_)
                   #Tdw mem2[addr] = temp1[15:8];
              join
          end
          else
          begin
              outen = 1'b0;
              out_en = 1'b0;
              temp1 = data_in;
              fork
                if(~ble_)
                  #(Tdw-Toh) mem1[addr] = temp1[7:0];
                if(~bhe_)
                  #(Tdw-Toh) mem2[addr] = temp1[15:8];
              join
          end
          if(~ble_)
              data_out[7:0] = mem1[addr];
          else data_out[7:0] = 'hzz;
          if(~bhe_)
              data_out[15:8] = mem2[addr];
          else data_out[15:8] = 'hzz;
      end
  end

网友A:
你需要查:mem1[addr] 的定义(或函数功能程序)。

网友B:
没有问什么,你看看data_out[7:0] = mem1[addr]; 和 mem2[addr] = xxxx;编译后的汇编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什么,你看看data_out[7:0] = mem1[addr]; 和 mem2[addr] = xxxx;编译后的汇编就明白了。

可以解釋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查:mem1[addr] 的定义(或函数功能程序)。

定義在這啊

reg [7:0] mem2[0:262143];

网友C:
兄弟,在这大多是学单片机的,而且大多还是8051为主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用CPLD的人真不多,我估计可能有人会把你这段代码当成是C语言来看了
那玩意跟单片机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编程思路也是不太一样的,一般人玩不来
还是自己慢慢解决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在这大多是学单片机的,而且大多还是8051为主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用CPLD的人真不多,我估计可能有人会把 ...

不會吧一定有高手
我不搞8051 了
搞STM32 後改搞CPLD 太靈活了
你要100 個定時器也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會吧一定有高手
我不搞8051 了
搞STM32 後改搞CPLD 太靈活了

既然你都学了硬件描述语言,那就是已经有了基础了,干脆直接转FPGA,那难度大,但工资老高了

楼主:
自己搞不到一個月
寫了按鍵去抖
及流水燈
其他什都不會

那個問題是不是像D 類觸發器
有人可以解答嗎

為什  mem1[addr] 可以代表 SRAM 裡的資料

為什啊

网友D(2020-10-05):
reg [7:0] mem1[0:262143];在内部已经定义了一个数组,数组字节宽度8bit 深度262144,就是用内部寄存器组代替sram存储资料

网友E:
什么芯片能定义这么大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