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洗衣机是怎么判断水位的?需要用到水位传感器吗?

楼主(2019-03-28):
如题,关于他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你想一下:谁需要知道水位呢?知道水位后它又想什么呢?这个“人”知道水位的方式是什么?

网友B:
标题党,这样会没朋友的。你在淘宝搜水位控制阀

网友C:
洗衣机内部有一根塑料管,管的顶端是压力传感器。塑料管与洗衣桶之间相当于一个U形管,当洗衣机注水时,洗衣桶水位上升,塑料管内水位也上升,压缩塑料管内空气,传感器检测管内空气压力达值,通过压力值的大小判断水位是否到位。

网友D:
是要设计水位检测电路吗?

网友E(2019-04-27):
我觉得可以通过压力来判断,用水的重力去替代不同水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