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里面添加STC系列单片机教程

楼主:
首先声明下一下,这个详细的办法在STC-ISP这个软件上有具体的方法。这里只是详细的说明一下。
1.添加STC的MCU选型数据库文件到KEIL安装路径下的UV4\(或者UV2\UV3\)目录中。
2.安装STC仿真器的驱动程序到KEIL4安装路径下的C51\目录中。
3.找到STC-ISP头文件选项,选择相应型号头文件,复制,做成.H文件,复制到工程文件目录内即可

就不举例说明,不懂留言。

安装后打开

安装后打开

则可以选择相应的型号

则可以选择相应的型号

找到相应的头文件,两种方式保存为.h文件

找到相应的头文件,两种方式保存为.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