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74HC595扩展IO口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2019-03-28):
百度了很久, 扩展IO的贴子说的都不是很详细

现在把我测试出来的程序详细标注
方便新人理解

电路原理图如下:

/*************************************************
*                单片机: STC89C52
                芯  片: 74HC595
                功  能: 扩展单片机IO口
                实  现: 可自由控制74HC595(QA~QH高低电平)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SPI IO
sbit MOSIO =P3^4;
sbit R_CLK =P3^5;
sbit S_CLK =P3^6;

//0xff 全灭
//0xfe 1111 1110 (二进制八位,从左到右代表QH-QA, 0代表高电平,1代表低电平,所以这一组只亮QA)
//0xfd 1111 1101 (二进制八位,从左到右代表QH-QA, 0代表高电平,1代表低电平,所以这一组只亮QB)
//0xfb 1111 1011 (二进制八位,从左到右代表QH-QA, 0代表高电平,1代表低电平,所以这一组只亮QC)
//0xf7 1111 0111 (二进制八位,从左到右代表QH-QA, 0代表高电平,1代表低电平,所以这一组只亮QD)
//0xef 1110 1111 (二进制八位,从左到右代表QH-QA, 0代表高电平,1代表低电平,所以这一组只亮QE)
//0xdf 1101 1111 (二进制八位,从左到右代表QH-QA, 0代表高电平,1代表低电平,所以这一组只亮QF)
//0xbf 1011 1111 (二进制八位,从左到右代表QH-QA, 0代表高电平,1代表低电平,所以这一组只亮QG)
//0x7f 0111 1111 (二进制八位,从左到右代表QH-QA, 0代表高电平,1代表低电平,所以这一组只亮QH)
unsigned char LED_HL[9]={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int i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函数声名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

main()
{
   HC595SendData(0xff);            //初始化595使他为高电平 让LED处于熄灭状态

  while(1)
  {
                  //循环9次,先全灭,在从QA亮到QH
                for(i1=0;i1<9;i1++) {
                        HC595SendData(LED_HL[i1]);        //调用595驱动程序 把LED的数据送到595
                        delay(200);
                }

                //只亮QC
                HC595SendData(LED_HL[3]);        //调用595驱动程序 把LED的数据送到595
                delay(500);

                //只亮QD和QH        0x77=01110111
                HC595SendData(0x77);        //调用595驱动程序 把LED的数据送到595
                delay(500);

                //循环8次,让QF高低电平
                for(i1=0;i1<8;i1++) {
                        HC595SendData(LED_HL[0]);        //调用595驱动程序 把LED的数据送到595
                        delay(200);
                        HC595SendData(LED_HL[6]);        //调用595驱动程序 把LED的数据送到595
                        delay(200);
                }

                //需要更多玩法可自行用"进制转换工具"手动输入想要的二进制自己转换成十六进制
  }
}

//未完, 请下载附件

楼主:
可自己修改代码,实现更多级联

网友A:
13脚不是低电平有效吗?

网友B(2019-06-16):
很明显,13引脚是使能引脚,低电平有效,原理图接错了

网友C(2020-12-01):
13脚应该直接接低电平

网友D(2021-03-07):
谢谢,注释详细能看懂

网友E:
OE为啥不接低电平呢

网友F(2024-01-27):
电平都接错,这什么水平

网友G(2025-11-29):
13脚接低电平或者接IO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