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设计

楼主(2019-03-28):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bdata key;                                        //定义变量,键状态
uint bdata edgk;                                //定义变量,键状态变化前沿
uchar data kcode;                                //定义变量,键编号
sbit ESET=edgk^4;                                //重定义KC键为设置键(触发型)
sbit EINC=edgk^6;                                //定义K17键为加1键(触发型)
sbit EDEC=edgk^7;                                //定义K18键为减1键(触发型)
sbit SETK=key^4;                                //重定义KC键为设置键(开关型)
sbit ALA=key^5;
sbit ALARM=edgk^5;
sbit EKF=edgk^7;
sbit EKE=edgk^6;
sbit K17=P3^2;
sbit K18=P3^3;
uchar data state;                                //定义变量,工作状态
uchar data timer;                                //定义变量,0.5秒计时器
uchar data KeyOnTmr;                //定义变量,调整键长键计时
uchar data Keytmr;
uchar data hour=0x0c;                //定义变量,时变量,二进制
uchar data min=0x00;                //定义变量,分变量,二进制
uchar data sec=0x00;                //定义变量,秒变量,二进制
uchar data set_num;                 //定义变量,当前调整位,0~"时"十位,3~"分"个位
uchar data clock_flag;
uchar beeftmr;
uchar data ktmr;
sbit BEEF=P2^7;
sbit LED7=P1^7;
sbit LED8=P1^6;

sbit P_HC595_SER=P4^0;
sbit P_HC595_RCLK=P5^4;
sbit P_HC595_SRCLK=P4^3;
uchar code SEG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char code Scon_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data dis_buf[]={16,16,16,16,16,16,16,16};
uchar data alarm_clock[]={0,0,0,0,0,0,0,0};
void Delay1ms(){
        uchar i,j;
        _nop_();
        _nop_();
        _nop_();
        i=11;
        j=190;
        do{
                while(--j);
        }while(--i);
}

void F_Send_595(uchar x){
        uchar i;
        for(i=0;i<8;i++){
                x=x<<1;
                P_HC595_SER=CY;
                P_HC595_SRCLK=1;
                P_HC595_SRCLK=0;
        }
}
void display(void){
        uchar i;
        for(i=2;i<8;i++){
                F_Send_595(Scon_bit[i]);
                if((state==1||state==2)&&i==set_num&&(sec&1)==1)
                        F_Send_595(SEG7[16]);
                else
                        F_Send_595(SEG7[dis_buf[i]]);
                P_HC595_RCLK=1;
                P_HC595_RCLK=0;
                //Delay1ms();
        }
}

void readkey()
{        uchar i;
        P0=0x7f;
        for(i=0;i<20;i++);
        edgk=(~P0<<4)&0xf0;
        P0=0xbf;
        for(i=0;i<20;i++);
        edgk|=(~P0)&0x0f;
        edgk<<=8;
        P0=0xdf;
        for(i=0;i<20;i++);
        edgk|=(~P0<<4)&0xf0;
        P0=0xef;
        for(i=0;i<20;i++);
        edgk|=(~P0)&0x0f;
        EKE=0;EKF=0;                                //放弃矩阵键盘的KE、KF键状态
        if(!K17)EKE=1;                        //K17键状态存入edgk^6,或K17取代KE
        if(!K18)EKF=1;                        //K18键状态存入edgk^7,或K18取代KF

}
void keytrim()
{        uint temp;
        if(edgk==0)ktmr=0;
        else
        {        if(ktmr<255)ktmr++;
                if(ktmr<8)edgk=0;
        }
        temp=edgk;
        edgk=(key^edgk)&edgk;
        key=temp;
        if(edgk!=0)
        {        temp=edgk;
                for(kcode=0;(temp&0x1)==0;kcode++)temp>>=1;
        }
        else kcode=0x10;
}

void keysound()
{        if(edgk!=0)beeftmr=40;
        if(beeftmr!=0){beeftmr--;BEEF=0;}
        else BEEF=1;
}
void Timer0Init(void)                //2500ms@11.0592MHz
{
        AUXR |= 0x80;
        TMOD &= 0xF0;
        TL0 = 0x00;
        TH0 = 0x94;
        TF0 = 0;
        TR0 = 1;
}

void clock()                                                //时钟走时函数
{        timer++;                                                        //计时,500ms回0
        if(timer>=200)                                //0.5秒到则
        {        timer=0;sec++;                                                        //走秒
                if(sec>=120){sec=0;min++;}        //60秒到则秒回0、走分
                if(min>=60){min=0;hour++;}        //60分到则分回0、走时
                if(hour>=24)hour=0;                                        //24时到则时回0
        }
}

void wrdisb()                                                                //设置显示缓冲器函数
{        dis_buf[2]=hour/10;                                //数码左第1位显示时"十"位
        dis_buf[3]=hour%10;                                //数码左第2位显示时"个"位
        dis_buf[4]=min/10;                                //数码左第3位显示分"十"位
        dis_buf[5]=min%10;                                //数码左第4位显示分"个"位
        dis_buf[6]=sec/20;
        dis_buf[7]=(sec/2)%10;
}

void inputcheck()                                                //时分秒数值合理性检查
{
        if(dis_buf[7]==255)dis_buf[7]=9;        //秒个位-1
        if(dis_buf[7]==10)dis_buf[7]=0;                //秒个位+1
        if(dis_buf[6]==255)dis_buf[6]=5;        //秒十位-1
        if(dis_buf[6]==6)dis_buf[6]=0;                //秒十位+1
        if(dis_buf[5]==255)dis_buf[5]=9;        //分个位由0减1则回9
        if(dis_buf[5]==10)dis_buf[5]=0;                //分个位由9加1则回0
        if(dis_buf[4]==255)dis_buf[4]=5;        //分十位由0减1则回5
        if(dis_buf[4]==6)dis_buf[4]=0;                //分十位由5加1则回0
        if(dis_buf[3]==255)                                                                //时个位由0减1则
        {        if(dis_buf[2]==2)dis_buf[3]=3;        //如时十位为2则时个位为3
                else dis_buf[3]=9;                                                        //否则时个位为9
        }
        if(dis_buf[3]==10)dis_buf[3]=0;                //时个位由9加1则回0
        if(dis_buf[2]==255)dis_buf[2]=2;        //时十位由0减1则回2
        if(dis_buf[2]==2&&dis_buf[3]>=4)dis_buf[3]=0;        //时十位为2,个位超3则回0
        if(dis_buf[2]==3)dis_buf[2]=0;                //时十位由2加1则回0
}
void compare(){
        uchar i;
        uchar flag=0;
        for(i=2;i<8;i++){
                if(dis_buf[i]!=alarm_clock[i]){
                        flag=1; break;
                }
        }
        if(!flag) clock_flag=0x01;
        if(!LED7&&clock_flag==0x01){
                beeftmr=10;
        }else
                beeftmr=0;
}
void gpio(){
        P0M1=0; P0M0=0;
        P1M1=0; P1M0=0;
        P2M1=0; P2M0=0;
        P3M1=0; P3M0=0;
        P4M1=0; P4M0=0;
        P5M1=0; P5M0=0;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BEEF=0;                                                                        //初始化,上电时P3.0(BEEF)为高电平
        state=0;                                                                //默认待机态
        set_num=2;
        clock_flag=0x00;
        Timer0Init();                                                //调用T0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gpio();
        while(1)
        {        while(!TF0);                                        //2.5mS定时未到则等待
                TF0=0;                                                                //清定时器溢出标志
                readkey();                                                //调用扫描键盘存键状态函数
                display();                                                //调用显示扫描函数
                keytrim();                                                //调用键状态消抖等处理函数
                keysound();                                                //调用有键发出"嘀"声响函数
                clock();                                                        //时钟走时
                compare();
                switch(state)                                                                                                //根据状态转移
                {        case 0:                                                                                                    //时钟显示态
                        {
                                LED8=1;
                                wrdisb();                                                                                                //显示时分秒
                                if(clock_flag==0x01&&(ESET||EINC||EDEC||ALARM)) clock_flag=0x00;
                                if(!SETK)KeyOnTmr=0;                                                //无SETK则键计时器清0
                                else if(timer==0)KeyOnTmr++;                //有SETK则键计时(时基0.5秒)
                                if(KeyOnTmr==10)                                                                //判断长键达5秒?
                                {        KeyOnTmr=0;state=1;set_num=2;        //长键计时复位,转时间调整态
                                }
                                if(!ALA) Keytmr=0;
                                else if(timer==0)Keytmr++;
                                if(Keytmr==10){
                                        Keytmr=0; state=2; set_num=2;
                                }
                                if(ALARM)LED7=!LED7;
                                break;
                        }
                        case 1:                                                                                                    //时间调整态
                        {        LED8=0;                                                                                                //LED8指示常亮
                                if(ESET)                                                                                                //点按SET键则
                                {        set_num++;                                                                                //调整位后移
                                        if(set_num==8)                                                                //4位都调整完则结束
                                        {
                                                min=dis_buf[4]*10+dis_buf[5];
                                                hour=dis_buf[2]*10+dis_buf[3];
                                                sec=dis_buf[6]*10+dis_buf[7];
                                                set_num=2;timer=0;state=0;        //转时钟显示态
                                        }
                                }
                                if(EINC)                                                                                                //点按加1键则调整位+1,检查合理性
                                {        dis_buf[set_num]++;inputcheck();
                                }
                                if(EDEC)                                                                                                //点按减1键则调整位-1,检查合理性
                                {        dis_buf[set_num]--;inputcheck();
                                }
                                break;
                        }
                        case 2:
                        {
                                if(timer==0) LED8=!LED8;
                                if(ALARM)
                                {
                                        set_num++;
                                        if(set_num==6)
                                        {
                                                for(i=2;i<6;i++)
                                                        alarm_clock[i]=dis_buf[i];
                                                wrdisb();
                                                LED7=0;
                                                set_num=2; state=0;
                                        }
                                }
                                if(EINC)                                                                                                //点按加1键则调整位+1,检查合理性
                                {        dis_buf[set_num]++;inputcheck();
                                }
                                if(EDEC)                                                                                                //点按减1键则调整位-1,检查合理性
                                {        dis_buf[set_num]--;inputcheck();
                                }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