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连接单片机AD输入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3-28):
可以这样接单片机I0口吗?
我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不管怎么调I0都是高呀?
哪里不对呀?

网友A:
你光敏电阻起的是上拉电阻的作用,当然一直读到是高.正确接法是光敏电阻一端接5V,另外一端接一个固定电阻到地,然后把把两个电阻连接点接AD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