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让一个灯闪烁 其余7个灯流水 求帮助

楼主(2019-03-28):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操作一个P1口,然后进行移位,再次操作P2.1不停的取反就行

网友B:
给你来个简单例子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 P2            //P2连接led,共阳极连接

void delay(int z)      //1ms延时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x7f;
          delay(100);
                led=0xbf;
          delay(100);
                led=0x5f;
          delay(100);
                led=0xef;
          delay(100);
                led=0x77;
          delay(100);
                led=0xfb;
          delay(100);
                led=0x7d;
          delay(100);
                led=0xfe;
          delay(100);
        }
}

网友C:
你可以用一个io口控制闪烁一个io口控制另外七个灯流动闪烁 比如先是第一个灯亮 0西   或者你的io口比较多  可以用

网友C:
你可以用一个io口控制闪烁一个io口控制另外七个灯流动闪烁 比如先是第一个灯亮 0x01然后每好多秒 移位一次 0x01>>1 这样  这是最简单的 或者你的io口比较多  可以用多个io口分别控制

网友D:
你先写一个灯流水程序发上来看看你入门了没有。否则基础太差,给你程序你也看不懂。

网友E:
用一个字节a的固定一位间接取反,另外7位间接移位后存回a,再把a字节传到端口

网友F:
最简答的方法采用查表的方法,将7种所有情况放在表中,进行调用

网友G:
用控制引脚的方式来,分别定义位端口。一个让他实现闪烁功能亮灭,其余实现流水。流水可以用一个函数来写。写完在调用。

网友H:
两个子程序,一个单独控制一个LED灯,一个控制其余七个,

网友I: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int z);

/*
********************************************************************************
** 函数名称 : main(void)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uchar  num,dat1,dat2;
        delay(500);
        P0=0;
        while(1)
        {
                dat1=0xfe;

                for(num=0;num<7;num++)
                {
                        P1=dat1;          //初始化赋值
                        dat1=dat1<<1; //右移一位
                        P1^0=~P1^1;  //让P1^0口始终闪烁
                        delay(500);   //延时
                }

        }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j;
    for(z;z>0;z--)
        for(j=200;j>0;j--);
}

网友J: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 P1^0;
sbit led2 = P1^1;
sbit led3 = P1^2;
sbit led4 = P1^3;
sbit led5 = P1^4;
sbit led6 = P1^5;
sbit led7 = P1^6;
sbit led8 = P1^7;

sbit L = P2^5;                //流水灯锁存器
uchar i = 0, num_T0;
void delay()
{
        uint i, j;
        for(i=1000; i>0; i--)
                for(j=110; j>0; j--)
                        ;
}

void main()
{
        L = 1;                        //打开流水灯
        //设置定时器0中断
        TMOD = 0x01;
        TH0 = (65536 - 45872) / 256;
        TL0 = (65536 - 45872)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switch(i)
                {
                        case 0:        led1 = 0; delay(); led1=1; break;
                        case 1:        led2 = 0; delay(); led2=1; break;
                        case 2:        led3 = 0; delay(); led3=1; break;
                        case 3:        led4 = 0; delay(); led4=1; break;
                        case 4:        led5 = 0; delay(); led5=1; break;
                        case 5:        led6 = 0; delay(); led6=1; break;
                        case 6:        led7 = 0; delay(); led7=1; break;
                }
                i = (i+1) % 7;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45872) / 256;
        TL0 = (65536 - 45872) % 256;
        num_T0++;
        if(num_T0 == 8)
        {
                num_T0 = 0;
                led8 = ~led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