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如何在原有的程序上添加星期 并且能够调节时间日期?求帮助

楼主:
查看数: 1655 | 评论数: 4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9-3-28 17:30

正文摘要:

在原有的程序上添加星期 并且能够调节时间日期

网友A(2019-04-02):
直接给函数,根据年、月、日计算星期。绝对好使!
          u8 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
               static u8 no_leap_year[12]={6,2,2,5,0,3,5,1,4,6,2,4};    //非闰年
               static u8 leap_year[12]={5,1,2,5,0,3,5,1,4,6,2,4};         //闰年
               u8 temp2;
               u8 yearL;
               yearL=year0;
               yearL=(yearL/4+yearL)%7;
               temp2=Is_Leap_Year(year)?leap_year[month-1]:no_leap_year[month-1];
               return ((day+temp2+yearL)%7);
          }

网友B:
随便找一天,然后计算跟今天差几天然后除7求余

网友C:
你可以靠我的帖子   我发了两个关于时钟的  你说的问题都有

网友D:
把你原先的程序画成流程图,再考虑加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