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定51单片机定时器让AD在20ms内采样40次

楼主(2019-03-28):
如何设定51单片机的定时器使AD在20ms内采样40次,并将数据存入数组?

网友A:
这个要算ad转换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算ad转换需要多少时间

是单片机的ad转换时间吗?我只查到转换速度为每秒30万次

网友B:
这个也做不到,再看看书吧。

网友B:
20ms/40=20000us/40=500us
让定时器每500us中断一个,中断程序中起动一次采样。
再开起ADC中断,中断程序中读取采样值。

网友C:
先计算出ad采集时间  然后计数采集40次  然后时间总数小于20ms  数组 可以用指针的方式

网友D:
新的STC8 系列51手册上说最高可以 800K采样,实用如何我没试过,你可以找手册来读读.

网友E:
if((300000/1000/20)>40) {你可以去折腾试试};
else {白忙活}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网友F:
用中断定时来设置标志位,然后通过判断标志位来采样再把标志位清零,这样就可以定准确时采样又不至于在中断里运行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