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带载压降问题

楼主(2019-03-28):
空载最开始能达成完美想法但是一旦时间久一点Boost升压达不到想要完成的24v降到了18v左右,目前知道的温度(二极管)影响但是该如何避免呢?以及除了温度和二极管挑选的内阻外,带载之后,24v的压降会降低0.8v左右,效率能到达89%将近90%,还应该怎么调整呢,95%的要求该怎么进行近一步的修改?

网友A:
1、做相应的检测和补偿,如电流大小,相应调整一下设置值。补偿掉这个压降。
2、分析损耗主要在哪里?原因是什么?再讨论如何改进。
提示:变压器材质特性与使用的频率、开关晶体管的开关特性与频率要求。主电流通路上的电阻耗损……

网友B:
1、95%要求比较苛刻了,就不用能二极管整流了,用同步整流。
2、工作一段时间电感发热,导磁系数降低,电感有磁饱和的危险。
3、电感应该换用高导磁率的或增加电感导次面积,用人话讲就是加大电感磁芯。
4、对输入输出滤波电容也有要求,输出用高频低阻的,还有走走线也要优化,大电流的地方线能走多粗就多粗。
5、采样电压也要注意,走线不能太长。

网友C:
做相应的检测和补偿,如电流大小,相应调整一下设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5%要求比较苛刻了,就不用能二极管整流了,用同步整流。
2、工作一段时间电感发热,导磁系数降低,电 ...

大佬,是这样的,昨天在再一次调试的时候,不小心烧了场管换了一个一摸一样的场管之后,再次测试发现带载只降了0.1V,比最开始做的要稳定多了,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小组还在懵逼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做相应的检测和补偿,如电流大小,相应调整一下设置值。补偿掉这个压降。
2、分析损耗主要在哪里?原因 ...

后面调试的时候,不小心烧了场管,再换了个一摸一样的我们带载的压降就只有0.1V了,用功率电阻测试后效率将近93%,百思不得其解,感觉因祸得福(?!)大佬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D:
楼主可能碰到山寨货了

网友A:
不敢臆断,需要实看,做到95%的确不易!我也不敢保证能做到。小电流还好,大电流难啊!
VMOS的参数一定要看手册,认真选型,是关键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是这样的,昨天在再一次调试的时候,不小心烧了场管换了一个一摸一样的场管之后,再次测试发现带载 ...

二极管内阻比之前的要小,电压降压了0.1V正常,贴片电阻的阻值会随着温度变化,对应的采样电压也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