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死机看门狗不停复位

楼主(2019-03-28):
stm32f103死机后,看门狗2秒一次不停复位,但把SD卡取出后,复位成功,程序就正常了。再把SD插入,也能运行读出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处理卡的时间超过了2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处理卡的时间超过了2秒。

应该不会,读一次卡也用不到2秒吧。不知道用个场管单独控制SD卡上电如何,每次复位重新给SD卡上电。

网友A:
真因为你的认知是“读一次卡也用不到2秒吧”。读卡的过程序呢?

网友B:
初始化sd卡需要的时间过长,可以等待初始化sd卡完成之后再打开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