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KEIL编程软件中,void函数中的return使用问题,求师傅们解答

楼主(2019-03-28):
     我在用keil u4写单片机程序的时候,遇到如下情况(只贴了整个程序的一部分):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artDriver()
{
        if(flagFrame)
        {
                flagFrame=0;
                UartReceive();
                if(buf[0]!=0x01)                    //地址不相符,直接跳出,buf[0]字节代表地址
                {
                        return;
                }
                switch(buf[1])
                {
                        case 0x12:PowSta=buf[1];break;
                        case 0x13:PowSta=buf[1];break;
                        default:break;
                }

                ScanKey();
                KeyCode();
                UartSend();
        }
}

如果程序写成上述形式,用串口助手调试,对从机发0x01+数据,2个字节,程序不能对外发送数据(程序为从机程序),但是如下改下如下: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artDriver()
{
        if(flagFrame)
        {
                flagFrame=0;
                UartReceive();
                if(buf[0]==0x01)                    //地址不相符,直接跳出,buf[0]字节代表地址
                {
                     switch(buf[1])
                    {
                        case 0x12:PowSta=buf[1];break;
                        case 0x13:PowSta=buf[1];break;
                        default:break;
                    }
                }
                ScanKey();
                KeyCode();
                UartSend();
        }
}

采用同样的方法,则可以对外发出数据,搞不明白为什么,求哪位大侠能给解答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return:rereturn的刚猛程度大于break,它使程序直接跳出整个函数,即函数遇到它后就停止一切执行了。后面的程序就执行不了,你可以去看一下return break continue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turn:rereturn的刚猛程度大于break,它使程序直接跳出整个函数,即函数遇到它后就停止一切执行了。后面 ...

在上述含有return的程序中,如果return执行的话,应该是跳出整个UartDriver函数,是吗?这正是我想达到的目的.

网友B:
看帖子的同时自己也学习.
continue: 结束本次循环. 无参数
break:      结束本层循环, 可加参数(层数), 默认1, 如果为2, 则表示跳出两层循环.
return:    结束本方法(函数), 可加参数, 参数即为函数返回值.

资料来自: https://www.cnblogs.com/yangdabao/p/61722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