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89C52的models(proteus元件库中的)不能用AT89C52代替

楼主(2019-03-28):
小弟用到STC89C52 ,现急需proteus元件库中的STC89C52的models
器件选型之后不能改了,所以不能用AT89C52或其他元件代替。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models自己怎么做?

网友A:
仿真建立在平台能够认知器件,平台不可能认知所有的器件!对不认识的器件,需要有人建立并纳入平台中,这样库里才会有这个器件。完成这个工作的人非常“厉害”,它项工作也非常难。想像一下让平台能够“编译”一个单片机的功能,无异于设计一个单片机的逻辑系统!
所以,你的解决方案是:找到你需要的原件库。不要异想天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建立在平台能够认知器件,平台不可能认知所有的器件!对不认识的器件,需要有人建立并纳入平台中,这样 ...

那您有STC元件库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有STC元件库吗

STC89C52与AT89C52内部功能和外部引脚基本一样,有什么不能改的?

网友C:
STC52比AT89C51的内部资源多了1个内部定时/计数器,多了1个中断优先级。不涉及到这两个的情况下,编程和仿真应该是通用的把

网友D:
到软件官网下载相应的软件库,
或者换成51单片机,
最好用自己焊板,仿真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2与AT89C52内部功能和外部引脚基本一样,有什么不能改的?

硬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52比AT89C51的内部资源多了1个内部定时/计数器,多了1个中断优先级。不涉及到这两个的情况下,编程和仿 ...

是的  但硬性规定没办法

网友B:
你根本没有理解大家说的意思。你用AT89C52绘图和仿真,PCB实物上安装STC89C52是可以一样用的,几乎没有区别。
AT89S52中文.pdf (352.56 KB, 下载次数: 3)
http://www.51hei.com/bbs/dpj-82368-1.html

网友E:
STC89C52和AT89C52编程和仿真是通用的,如果是为了设计展示给他人,可以直接把AT89C52的标签改为STC89C52

网友F:
基本功能是一样的  可以通用 生产公司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