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写的MCU矩阵键盘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9-03-28):
我是将按键的值通过数码管显示,第1,2,3,4个按键按下去正常,

其他按键按下去的分布如下所示(这个是我现在的问题):
1 1 1 1
2 2 2 2
3 3 3 3
4 4 4 4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我希望的正确结果是:
1  5  9   13
2  6  10 14
3  7  11 15
4  8  13 16

网友A:
对于计算机来说,1也罢、2也罢、它都一样处理。何必介意键值是多少呢?随便是什么都可以。
要点是:对于你的硬件布置方便,排好后可以以序给键命名。程序要做的事:将你对键的命名与键值做个关联!

网友A:
例如:电脑用的键盘,它有100多个键,拆开看一下,它的连线总是电适合硬件位置的走线方便。
其实对于“A"这个键,不同的厂家它的硬件键值会因走线不同而不同,但键盘上的CPU会把它翻译成“A”的ASCII码送出去,这样无论是哪个厂家的键,就都可以通用了。

网友B:
你看哈    void  display(void)  { char a=0;    PGIO_KEY=0X0F;     if(PGIO_KEY!=0x0f)         {delay(1000);          if(PGIO_KEY!=0x0f)          {   PGIO_KEY=0X0F;                     switch(PG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PGIO_KEY=0xf0;                   switch(PG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PGIO_KEY!=0xF0))                   delay(1000);                   a++;              }         }           }

网友C:
第三列最后一行13应为12

网友D: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igital_1=P2^0;
sbit digital_2=P2^1;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KeyValue=0;                                //键值变量
bit sign_1=0,sign_2=0;                        //位变量
uint count_1=0,count_2=0;                //计数变量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P3=0xf0;                                        //赋值P3 1111 0000
        if(P3!=0xf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if((++count_1>=250)&&(sign_1==0))//消抖计数100~1000,判断按键自锁
                {
                        sign_1=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switch(P3)
                        {
                                case(0Xe0):KeyValue=0;break;
                                case(0Xd0):KeyValue=1;break;
                                case(0Xb0):KeyValue=2;break;
                                case(0X70):KeyValue=3;break;
                        }
                        P3=0x0f;                        //赋值P3 0000 1111
                        switch(P3)
                        {
                                case(0X0e):KeyValue+= 1;break;
                                case(0X0d):KeyValue+= 5;break;
                                case(0X0b):KeyValue+= 9;break;
                                case(0X07):KeyValue+=13;break;
                        }
                }
        }
        else                                                //键抬起
        {
                sign_1=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_1=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程序
{
        if(++count_2>=100)                        //延时计数
        {
                count_2=0;
                P0=0x00;                                //消隐
                if(sign_2==0)
                {
                        P0=table[KeyValue/10];//显示十位段码
                        digital_1=0;
                        digital_2=1;
                        sign_2=1;
                }
                else
                {
                        P0=table[KeyValue%10];//显示个位段码
                        digital_1=1;
                        digital_2=0;
                        sign_2=0;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数码管显示键值1~16
        }
}

网友E:
你读到的按键或显示的按键值不对;
这个要看程序。有程序,一定会有人帮你的。

网友F:
不应该直接返回你要的值, 推荐是由扫描码返回目标码.

网友G:
程序逻辑清晰,应该是“线与”功能出问题。你在列扫描时加个default 并+值,看一下是否一直是进default 。

网友H:
你这个程序不对,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I:
P0高四位没加上拉电阻,不能输出0xf0

楼主:
结贴了,关键问题是图上那个延时,在第一次发的图上加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