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US-100超声波测距的跳远数据测量排序仪源程序

楼主(2019-03-29):
这是帮别人做的一个小玩意儿,主要是通过超声波来测量跳远的距离然后进行排序,有记录破纪录会报警,更新记录,显示每次跳远的距离。显示前三名。  具体端口看程序,电路图只是辅助。。。。。。 算了算了 我还是搬出来代码吧    。

US-100超声波测距模块可实现2cm~4.5m的非接触测距功能,拥有2.4~5.5V的宽电压输入范围,静态功耗低于2mA,自带温度传感器对测距结果进行校正,同时具有GPIO,串口等多种通信方式,内带看门狗,工作稳定可靠。

电路原理图如下:

  /**************************************************************/
  //使用时将US100跳帽拔下,使其设置为电平触发模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引脚定义
    sbit     Trig1    =  P3 ^ 3;   //
    sbit     Ecno1    =  P3 ^ 2;   //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7;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
sbit beep    =  P2^0;
sbit KEY  = P1^4;   //测距按键
int tt=0,cc=1;
int jilu=50;

uchar code num12864[]=
{

};
// 函数声明
void Write_char(uchar dat);

bit lcd_busy();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str);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void  StartModule() ;
void Clr_Scr();
unsigned char code num[]={"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M[] =  {"M"};
unsigned int  time1=0;
unsigned int  time2=0;
unsigned int  time3=0;
unsigned int  time4=0;
long s=0;
         long s1=0;
            long s2=0;
            long s3=0;
            long s4=0;
            long s5=0;
            long s6=0;
            long s7=0;
            long s8=0;
            long s9=0;
            long s10=0;
            long s11=0;
            long s12=0;
            long s13=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1[4]={ 0,0,0,0,};
unsigned char disbuff2[4]={ 0,0,0,0,};
unsigned char disbuff3[4]={ 0,0,0,0,};
unsigned char disbuff4[4]={ 0,0,0,0,};
unsigned char disbuff5[4]={ 0,0,0,0,};
unsigned char disbuff6[4]={ 0,0,0,0,};
/******************************************************************************/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 x;i>0;i--)
        for(j=110;j>0;j--);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LCD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void Write_char(uchar dat) //写指令或数据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db++);
}

/******************************************************************************/

void Clr_Scr(void)//清屏函数
{
        lcd_wcmd(0x01);
}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设置LCD显示的起始位置,X为行,Y为列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str)//D′è?×?·?′?oˉêy
{

        for(;*str!='\0';str++)
        {
                        lcd_wdat(*str);
                        delay(2);
        }

}

/******************************************************************************/
void LCD_Write_number(unsigned char s)//        数字显示函数
{

        lcd_wdat(num[s]);
            Delaynms(1);
}
/******************************************************************************/
void Lcd_Mark2(void)
{
        Clr_Scr();//清屏
        LCD_set_xy(0,0);
        LCD_Write_string("第一名:");//
        LCD_set_xy(0,5);
        LCD_Write_string("m");
        LCD_set_xy(1,0);
        LCD_Write_string("第二名:");//
        LCD_set_xy(1,5);
        LCD_Write_string("m");
        LCD_set_xy(2,0);
    LCD_Write_string("第三名:");//
        LCD_set_xy(2,5);
        LCD_Write_string("m");
        LCD_set_xy(3,0);
    LCD_Write_string("xyz");//
   // LCD_Write_string("5");//
        LCD_set_xy(3,5);
        LCD_Write_string("m");
}

/********************************************************
函数名称:void LCD12864_image12864( uchar code *pPicture )
函数作用:LCD12864显示一张128*64的图片
参数说明:输入参数为字模数组,可以用图片取模软件获得
********************************************************/
void LCD12864_image12864( uchar code *pPicture )
{
    unsigned char i,j;
        lcd_wcmd( 0x34 ) ;
        lcd_wcmd( 0x36 ) ;
        for(i=0;i<32;i++)
        {
                lcd_wcmd( 0x80+i);
                lcd_wcmd( 0x80 );
                for(j=0;j<8;j++)
                {
                        lcd_wdat( ~pPicture[i*16+j*2] );
                        lcd_wdat( ~pPicture[i*16+j*2+1] );
                }
        }

        for(i=0;i<32;i++)
        {
                lcd_wcmd( 0x80+i) ;
                lcd_wcmd( 0x88 );
                for(j=0;j<8;j++)
                {
                        lcd_wdat( ~pPicture[32*16+i*16+j*2] );
                        lcd_wdat( ~pPicture[32*16+i*16+j*2+1] );
                }
        }
        lcd_wcmd( 0x30 ) ;
}

  void now()
  {
           LCD_set_xy( 3, 5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5[1]);
           LCD_Write_string(".");
           LCD_Write_number(disbuff5[2]);
           LCD_Write_number(disbuff5[3]);
}
/********************************************************/
    void Conut1(void)
        {
           time1=TH0*256+TL0;
           TH0=0x00;
           TL0=0x00;
           s1=(time1*1.70)/100;       //          11.0592M晶振

          if(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LCD_set_xy( 0, 5 );
       LCD_Write_string("   ");
           }
         if(tt==1)
          {
           s2=s1;

           tt++;     //不在采集

          }
          if(tt==3)
          {s3=s1;
           if(s3>=s2) {s5=s3;s3=s2;s2=s5;}
           if(s3<s2&&s3>=s4) {s2=s2;s3=s3;s4=s4;}
           tt++;
          }

          if(tt==5)
          {s4=s1;
           //now();
           if(s4>=s2) {s6=s4;s4=s3;s3=s2;s2=s6;}
           if(s4>s3) {s2=s2;s6=s4;s4=s3;s3=s6;}
           if(s4<=s3) {s2=s2;s3=s3;s4=s4;}
           if(s3>=s2) {s5=s3;s3=s2;s2=s5;}
           if(s3<s2&&s3>=s4) {s2=s2;s3=s3;s4=s4;}
          // now();
           tt++;
          }

          if(s2>jilu)
          {
          jilu=s2;
          beep=0;
          delay(500);
          beep=1;
          }

          if(cc%2==0)
          {
         //now();
           if(s1>=s2) {s5=s2;s3=s5;s2=s1;s4=s4; }
           if(s1>=s3&&s1<s2) {s5=s3;s3=s1;s2=s2;s4=s5; }
           if(s1>=s4&s1<s3)        {s4=s1;s2=s2;s3=s3;}
            now();
           cc++;
           }
           disbuff1[1]=s2%1000/100;
           disbuff1[2]=s2%1000%100/10;
           disbuff1[3]=s2%1000%100%10;
           disbuff2[1]=s3%1000/100;
           disbuff2[2]=s3%1000%100/10;
           disbuff2[3]=s3%1000%100%10;
           disbuff3[1]=s4%1000/100;
           disbuff3[2]=s4%1000%100/10;
           disbuff3[3]=s4%1000%100%10;
           disbuff4[1]=jilu%1000/100;
           disbuff4[2]=jilu%1000%100/10;
           disbuff4[3]=jilu%1000%100%10;
           disbuff5[1]=s1%1000/100;
           disbuff5[2]=s1%1000%100/10;
           disbuff5[3]=s1%1000%100%10;

           LCD_set_xy( 0, 4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1[1]);
           LCD_Write_string(".");
           LCD_Write_number(disbuff1[2]);
           LCD_Write_number(disbuff1[3]);

           LCD_set_xy( 1, 4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2[1]);
           LCD_Write_string(".");
           LCD_Write_number(disbuff2[2]);
           LCD_Write_number(disbuff2[3]);

           LCD_set_xy( 2, 4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3[1]);
           LCD_Write_string(".");
           LCD_Write_number(disbuff3[2]);
           LCD_Write_number(disbuff3[3]);

           LCD_set_xy( 3, 2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4[1]);
           LCD_Write_string(".");
           LCD_Write_number(disbuff4[2]);
           LCD_Write_number(disbuff4[3]);

           }

/********************************************************/

void delay20us(void)   //误差 -0.016637731481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52;a>0;a--);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4;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3;
        j = 26;
        k = 22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3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3;
        j = 156;
        k = 8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StartModule1()                          //超声波触发函数
  {   Trig1=0;
         delay20us();
          Trig1=1;
          delay20us();                                                //发射一个大于10us的脉冲,触发超声波发射
          Trig1=0;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
        TH0=0x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