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缺少头文件求助,固件库如何添加?

楼主(2019-03-29):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le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如上,缺少led.h文件,这个我应该添加什么文件? 我在网上下了个固件库,有好多文件,不确定具体要加哪个才可以,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led.h文件不是官方给的,是自己写的一个头文件

网友B:
加这个  gpio.h

led是使用GPIO口

网友C:
led.h是你根据你的led.c文件写的,主要是对函数进行申明之类的,你根据你的led.c文件,然后把c文件里的函数进行申明就行了

网友D:
应该是刚开始接触STM32,可以找相关书籍或视频一步一步去学习,现在这类资料有很多的。 LED这类文件不是固件库文件,是自己根据电路需要定义的文件,一般放在工程文件下新建的文件夹里,需要添加文件正确路径才能编译成功。

网友E:
c++选项卡,配置好include路径。

网友F:
这个是需要自己写的

网友G: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LED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LED_PIN);
}
这个就是led.c的主函数,下面是头文件函数。
#ifndef led_h
#define led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endif

网友H:
你每次写的.h文件都必须知道它的路径,然后在编译器里面设置头文件(.h文件)的路径,这样include “xxx.h”文件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I:
led.h是自己写的 很简单

网友J:
你把include  led.h这个删了就行了,你应该是从其他地方copy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