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I2C工具 I2C调试助手下载

楼主(2019-03-29):
USB转I2C小工具,支持单字节、多字节读写,支持定时读数据

设备地址:十六进制输入的设备地址,一般I2C 设备的地址都是7 位+1 位的读写位,这里设备地址就是7 位地址左移一位。也就  是最后一位肯定是0。有些数据手册中会直接写出左移之后的地址。这里需要大家多注意一下。
寄存器    :十六进制的寄存器地址
读取长度:十进制方式输入
读数据    :点击一次就会读取一次规定数据长度的数据,十六进制显示
写数据    :点击一次写数据,工具就会将写入数据框中的数据发送出去。数据框中只能输入十六进制数据
定时读取:在输入框中输入时间,单位是ms。点击定时读取框后,开始定时读取

下载链接如下:

链接:

网友A:
下载解压后,点击exe文件时电脑提示“CH341T_I2C.exe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打不开。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解压后,点击exe文件时电脑提示“CH341T_I2C.exe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打不开。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

现在解决了吗?您加我qq:2847525673.我帮您看一下

网友B(2020-04-07):
先谢谢分享这个工具了

网友C:
感谢分享,要是可以设16位寄存器地址,正是我所需要的

网友D(2020-08-07):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想问下有没有能改变速率的I2C调试软件0.0

网友E(2020-11-25):
这个工具的原代码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F:
下载下来看看,分数不够

网友G(2022-12-29):
这个工具如何写数据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工具的原代码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这功具用C#写的,用C#反编译工具就可以出源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工具如何写数据呢

估计要买个USB转I2C的工具才行

网友I(2023-08-04):
非常感谢,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