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钻问题多,关键拆解及部分实作图

楼主(2019-03-29):
电子制作、家用小改小修时经常需对特殊工件打孔,不锈钢一类材料,手钻很难攻克它,很是头大。狠心买了个台钻,加小铣床共1390元。台钻品质较差,主轴同心度不好,声音大,正如买家评论“象拖拉机一样”。卖家说主轴花键上加固体黄油,磨合后声音不大。拆解是难事,搜索了好多文章,一篇要20¥的也是乱文,写的是如何操作。
开始拆解及说明。

1、外观图,立柱锁紧扳手在右边,与下压柄冲突,后拆除电机,改到左边

1、外观图,立柱锁紧扳手在右边,与下压柄冲突,后拆除电机,改到左边

2、主轴拆解,内部有发条,用手握紧,拧松螺丝后(不拆下)会逆时针转半圏。

2、主轴拆解,内部有发条,用手握紧,拧松螺丝后(不拆下)会逆时针转半圏。

3、用手向外轻拉出,装时,主轴升到最高,卡住发条后顺时转半圈对准半圆口锁紧螺丝。

3、用手向外轻拉出,装时,主轴升到最高,卡住发条后顺时转半圈对准半圆口锁紧螺丝。

4、完成3后,主轴会下滑,左手上推主轴,向右拔出下压摇柄,见地上的。

4、完成3后,主轴会下滑,左手上推主轴,向右拔出下压摇柄,见地上的。

5、向下拉出主轴,到此主轴拆解基本完成。钻头是后装上的。MT1(莫氏1号锥柄)用了一个MT2锥套接在主轴上。 ...

5、向下拉出主轴,到此主轴拆解基本完成。钻头是后装上的。MT1(莫氏1号锥柄)用了一个MT2锥套接在主轴上。 ...

6、Sory,主轴塔轮没能力拆,没有拉马(拉具),计划过些天回老家拆

6、Sory,主轴塔轮没能力拆,没有拉马(拉具),计划过些天回老家拆

7、看一眼转速,适中,高速钻无法对付高硬材料,越硬的要越低速,对于货车弹簧钢,一般40~80rpm。

7、看一眼转速,适中,高速钻无法对付高硬材料,越硬的要越低速,对于货车弹簧钢,一般40~80rpm。

8、加了油不行,还是拖拉机,加了电缆铜皮,声音立马好听了。临时如此,考虑点焊。

8、加了油不行,还是拖拉机,加了电缆铜皮,声音立马好听了。临时如此,考虑点焊。

9、电机太低,碰到升降手轮上。支架改造一下,手电钻用铣刀铣的孔。

9、电机太低,碰到升降手轮上。支架改造一下,手电钻用铣刀铣的孔。

10、手握着铣一下玩玩。效率还算高,速度快,可以切断材料。

10、手握着铣一下玩玩。效率还算高,速度快,可以切断材料。

11、四刃铣刀,我第一次拥有,第一次抚摸。手不算脏了!

11、四刃铣刀,我第一次拥有,第一次抚摸。手不算脏了!

12、MT2柄16mm铣,下方十字滑台(十字铣台、十字拖板)500元,总之不怎么样,还没有固定。

12、MT2柄16mm铣,下方十字滑台(十字铣台、十字拖板)500元,总之不怎么样,还没有固定。

13、各种玩,铣铣更健康

13、各种玩,铣铣更健康

14、皮带很差,快断了。昨天买了个直流无刷电机带驱动,到货后再改造。

14、皮带很差,快断了。昨天买了个直流无刷电机带驱动,到货后再改造。

网友A:
皮带轮抖会导致皮带磨损快咬合力变差

网友B:
应该是电机马力小,而且抖动 厉害,劣质货!还不如去旧货市场买个二手!

网友A:
这货质量好不好是一回事,如觉得马力小,完全可通过小轮带大轮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马力小,而且抖动 厉害,劣质货!还不如去旧货市场买个二手!

同意,看了几个月的二手老货(臭鱼上),网上文章也看了许多,老货的精度很好,性能没说的。但价格不低,最大一个问题是老货大多“太重了”,超过60kG我认为我不能搬动,有些老货180kG,只能看看。

楼主:
补充 5、向下拉出主轴,到此主轴拆解基本完成。钻头是后装上的。MT1(莫氏1号锥柄)用了一个MT2锥套接在主轴上。上下两轴承,用卡簧钳可拆。卡簧钳用外分式的,这个我有,但这里不是问题所在,就没有拆轴承、没有抽出中间的花键轴。
有时间还是抽出花键轴,看一下是否是两段焊接的料,据说老货是一整根,新货是两根对接,所以精度大大下降。
直流永磁电机昨天到货,体积只比一个拳头大,现在这个电机有人头大,550W,发热利害。不过小的永磁电机太小,让人有种不放心真有550W的感觉。试着在低速堵转没堵住,堵时AC220V电流上升到最高0.6A,即132瓦。
这直流电机原则上不是直流,是AC220V变直流,数控转交流ABC三相,电机内带3个霍尔传感器,信号返回主控。开关调速器是另一个线性霍尔及磁铁来实现,没有原来预想的用电阻。调速开关要移位到钻的主轴箱上。
现在的问题:是将线性霍尔断开改成可调电阻,还是拆出线性霍尔及磁铁移位装主轴箱?不知哪个方案好。各位坛友也出个建议。

网友A:
正常的也会发热但异常发热有可能这电机就不是用纯铜芯线绕制的了。还是用原配的那种电机好,毕竟小块头的直流电机肯定不如大块头的够劲,不信等你用过后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也会发热但异常发热有可能这电机就不是用纯铜芯线绕制的了。还是用原配的那种电机好,毕竟小块头的直 ...

电机上标100%纯铜,可怜可悲的中国制造吧,估计有巨大可能是铝线。
前年,锯除微波炉变压器高压线圈时,看外表是铜线,锯了才清楚完全是铝,一次侧(AC 220V)要用,没看是铝是铜。
小块头直流电机的皮带轮(从动轮)快到货了。昨晚研究霍尔及调速电路,心里基本有了一个设计,无论如何还是上换上试验。

网友A:
换电机又得用铁架来做位置调整,一路改装下来费用飙升不少,但结果与预想的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又得用铁架来做位置调整,一路改装下来费用飙升不少,但结果与预想的相差不大

位置调整是本次最难的工作,费用只认为增加了新购直流电机150元,其它不计。有望得到的优点:重量减轻8kG(弃2个宝塔轮、交流电机),无级调速(不用拆机盖变速)。
铁架有现成的材料及方案。
昨晚已研究好电阻调速代替霍尔调速,霍尔调速启停考虑用脚来控制。

网友A:
优点和缺点是相伴相生的看楼主怎么选择了,重量减轻的同时相同转速下主轴输出动力也减小了,这样的改动对某些材料的加工不一定是好事,用电阻调速要选用对的器件类型才好控制。

网友C(2019-09-28):
一千多的台钻这么差,干嘛不直接买西湖牌子的?多个300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千多的台钻这么差,干嘛不直接买西湖牌子的?多个300块吧

西湖有两种,高速、低速。都太重了,搬不到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