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 LCD1602+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3-29):
单片机用的是AVR系列的Atmega64  LCD1602源程序+proteus仿真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_H  PORTE|=BV(0)
#define  RS_L  PORTE&=~BV(0)
#define  RW_H  PORTE|=BV(1)
#define  RW_L  PORTE&=~BV(1)
#define  EN_H  PORTE|=BV(2)
#define  EN_L  PORTE&=~BV(2)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RS_L;      //RS置低,写指令
           RW_L;      //RW置低,写操作
           PORTD=com;
           delay(1);
           EN_H;      //使能端拉高
           delay(1);
           EN_L;    //使能端拉低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RS_H;
           RW_L;
           PORTD=dat;
           delay(1);
           EN_H;
           delay(1);
           EN_L;

}

void Lcd1602_init()
{
      DDRD=0XFF;
          DDRE|=BV(0)|BV(1)|BV(2);
          EN_L;
          write_com(0X38);
          delay(1);
          write_com(0X01);
          delay(1);
          write_com(0X06);
          delay(1);
          write_com(0X0c);
          delay(1);
}

void Lcd1602_Display(uchar addr,uchar num,uchar dat)
{
     write_com(addr+num);
         write_dat(dat);
}

void  main()
{
      uchar i;

          Lcd1602_init();
          //write_com(0X80+n);          n=0,1,2...15   第一行显示
          //write_com(0x80+0x40+n);     n=0,1,2...15   第二行显示
          Lcd1602_Display(0x80,0,'5');
          Lcd1602_Display(0x80+0x40,0,'5');

}

网友A(2024-12-07):
突然要做这种项目,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