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合泰单片机,现在只有芯片怎么玩?求资料

楼主(2019-03-29):
想做块合泰单片机,但是只有芯片没有资料,那个大佬有的,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在这个论坛第一次看到还有人玩合泰的,你想入坑?
烧录器就400块了,也就是说成本400起步,这还是最小成本,如果你还想仿真,仿真器400块,仿真IC是32块一个,你自己算一下成本再考虑要不要入手
如果不是做大批量的或者是OTP型的,STC的51不是很好吗,11块钱的下载器就搞定了
至于它的资料,在合泰的官网都有下载的,新一点的型号都会有中文的,旧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B:
感觉好复杂的问题

网友C:
记得奔腾电饭煲里面用的就是这种单片机,很诡异,你要是能自制编程器,共享出来一起玩玩

网友D:
上家公司用的就是合泰,芯片资料去官网查找,自己个人玩的话可以搞个HT-LINK(大概150一个)。

网友E:
合泰单片机资料官网都有,直接去官网下载即可。至于仿真调试嘛着实麻烦,搞个e-Link也不便宜,建议没项目需要就不要捣鼓这个了,学stm32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论坛第一次看到还有人玩合泰的,你想入坑?
烧录器就400块了,也就是说成本400起步,这还是最小成本,如 ...

听了这番讲解,我看了下自己的腰包,还是放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了这番讲解,我看了下自己的腰包,还是放弃吧

其实它和51是差不多的,相对于十来年前同一时期的STC51来说,它可能比较符合工业化的消费级单片机吧,内部有上拉电阻,IO输出的电流设定,可以直接驱动LCD,IIC,SIP之类的都会有。

网友F:
只会51单片机的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