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模拟电压(ADC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9-03-29):
STM32单片机下载程序时模拟电压(ADC参考电压)不接电源程序能下载进去吗?

网友A:
可以。STM32单片机下载程序时模拟电压不影响烧写程序。

网友B:
下载程序和模拟电压(特指ADC参考电压)关系不大吧。应该可以下载。

网友C:
可以下载 ,ADC有专门的电源供给,和单片机程序下载没关系

网友D:
STM32单片机下载程序和模拟电压(ADC参考电压)没关系,可以的。

网友E:
可以下载,stm32单片机下载程序时和ADC参考电压没有关系。当JATG正面拿在手里时,即缺口在上方。1、2引脚代表VDD。4、6、8、10、12、14、16、18、20引脚都为VSS。 3:JTRST      5:JTDI      7:JTMS      9:JTCK     11:NC     13:JTDO      15:  RESET(通常接单片机的NRSET脚)     17/19:NC 一:当采用JTAG模式下载时,用到3、5、7、9和1:VDD及某个地引脚。                                                                                             二:当采用SWD模式时,因为SWDIO和JTAG模式下JTMS复用,所以用到7脚;同理,SWCLK和JTCK复用,要用到9脚。再加上VDD        和地,所以会用到1、7、9和某个地引脚。至于第15脚可接可不接,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建议还是接上

网友F:
可以下载 。放心大胆试吧

网友G:
可以。下载程序时模拟电压不影响程序的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