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底部栏边界设置问题

楼主:
下面这一栏怎么设置出来啊

网友A(2019-03-29):
点击 File 旁边那个进去设置

网友B:
在栏目空白处点右键有菜单出来。

网友C:
把输入法设定成大写,直接接"L"就可以了,在设置里面勾哪个就显示哪个

网友D:
问题已自行解决,感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