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垃圾桶红外定时监测设计资料 附程序

楼主:
单片机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随处可见,几乎没有电气设备不需要单片机的。飞机的导航装置,智能汽车的控制设备,计算机网络通信和数据传输,工业机器人以及工业生产的管理控制。微控制器被广泛用于在各个领域的智能管理和过程控制,例如仪器仪表,家电产品,医疗设备,航空航天等等。
本设计由STC89C52单片机电路+红外避障传感器+HX711称重电路+蜂鸣器报警电路+继电器电路+电源电路组成。避障红外传感器检测到障碍物,继电器闭合,避障红外传感器没有检测到障碍物,继电器断开。如果称重传感器检测到重量超过一定值,或者设备启动时间超过30秒,蜂鸣器鸣叫报警。该智能垃圾桶电路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性能优越。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hx711.h"

sbit redCheck=P1^2;           //引脚定义
sbit relay = P1^4;
sbit buzzer = P1^3;

char dis0[16];                 //         显示暂存 方便调试
unsigned long time_20ms=0;         //        系统定时计数
unsigned char readFlag=0;                          //定时读取标志

long Weight_mp=0;                                                //读取重量值
long Weight_Shiwu=0;                                        //实物重量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0;                   //毛坯重量
unsigned char time_ok =0;                                  //定时时间到

void Init_Timer0(void);                        //函数声明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main (void)
{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_Init();

        DelayMs(200);          //延时有助于稳定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读取去皮重量
        DelayMs(10);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Weight_mp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Maopi/430); //重量转化

        while (1)         //主循环
        {
                if(readFlag==1)
                {
                        readFlag=0;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读取实物重量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10)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430);         //g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
                        else
                        {        Weight_Shiwu = 0;}
                        sprintf(dis0,"ShiWu:%5dg",(int)Weight_Shiwu);//打印
                        SendStr(dis0,13);//串口发送 调试用
                        SendStr("\n",1);

                        if(Weight_Shiwu>1000)        //如果重量超过1000g
                        {
                                buzzer =0; //蜂鸣器报警
                        }
                        else
                        {
                                if(time_ok==0)        //时间还没有到
                                {buzzer =1;}        //关闭蜂鸣器报警
                        }
                        if(redCheck == 0)                 //检测到有障碍
                        {relay =0;        }                  //打开继电器
                        else
                        {relay =1;}                                //关断继电器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time_20ms++;
        if(time_20ms%10==0)                 //定时200ms
        {
                 readFlag=1;
                if(time_20ms>=1500)           //定时3s
                {
                        time_ok =1;                   //时间到进行蜂鸣器报警
                        buzzer =0;
                }
        }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TH1;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串口发送单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time_out;
        time_out=0x00;
        SBUF = dat;                          //将数据放入SBUF中
        while((!TI)&&(time_out<100))  //检测是否发送出去
        {time_out++;DelayUs2x(10);}        //未发送出去 进行短暂延时
        TI = 0;                                                //清除ti标志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发送定长度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NUM;
        NUM=0x00;
        while(NUM<length)        //发送长度对比
        {
                SendByte(*s);  //放松单字节数据
                s++;                  //指针++
                NUM++;                  //下一个++
           }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

网友A(2020-05-28):
楼主你好 没看懂红外是干什么用的  它的作用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