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炫彩摇摇棒制作 附程序+PCB文件

楼主(2019-03-29):
如何做一个炫彩外观精致的摇摇棒,你需要了解这些:
一、摇摇棒电路原理
       摇摇棒是由16个发光二极管(LED-1~LED-16)共阴排列组成,由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点亮。排阻RP5是P0口的上拉电阻。基于人眼视觉暂留原理,使其在人手中左右摇晃棒体时摇摆形成的扇形区域上显示稳定的文字或图像。Swith-1是水银开关,其作用是当棒在摇动时,只能在朝某一方向摇动时显示,否则会出现镜像字或镜像画面,所以通过接一只水银开关来控制,当水银开关断开时,由于上拉电阻R2的作用外部中断0处于高电平,水银开关接通后为低电平,产生下降沿引起中断。Switch-2是一只按键开关,用于画面切换。Switch-3是拨动开关,用于控制电路是否通电。电容c1、c2及晶振G1组成单片机的时钟电路。RP1~RP4是四个8P贴片排阻,其作用是限流,限制通过LED的电流,防止因为电流过大而导致LED的寿命减短。电容C3与电阻R1构成了复位电路,因为摇摇棒中不需要用到手动复位中多余的功能,所以采用了上电复位的方式来实现单片机复位,其复位的条件是:必须使RST(第9号管脚)加上持续两个以上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

                            二、画一个漂亮的原理图   and    PCB
      制作摇摇棒的过程中尽量使摇摇棒小巧玲珑,做出摇摇板和摇摇砖可就不那么好看了,不仅不够美观,还不节省力气。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三、实物图

、注意事项

1、仔细检查电路是否有错误。(画图可要小心了,连错了线努力可就白费了)

2、仔细焊接,避免出现短路,虚焊,漏焊等情况。

3、作图前认真学习,掌握作图基本步骤,把电路图尽量做到最美观。

4、认真检查电路图是否多线或少线。

5、 在安置LED之前先检查灯是否完好无损,与此同时查看LED的颜色,排布整齐。(亲身体会,记得一定要检查LED是不是完好的,焊上去再拆下来焊盘可能会毁掉你的好心情)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内含程序与PCB工程文件):

网友A:
精彩制作!

网友B(2019-11-03):
谢谢楼主  真的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