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黑线和白线检测程序的问题

楼主:
这里检测到白线比较器输出低电平 检测到黑线比较器输出高电平  但是程序什么是白线1 黑线0?有人帮忙回答一下单片机问题吗?

网友A(2019-03-29):
白线为1,黑线为0,还是发过来,这都是你的程序定义,根据传感器的输出判断就好

网友B:
检测到不管是高或是低电平,也不一定是0或是1,哪个传感器有变化,再根据你的程序处理就行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白线为1,黑线为0,还是发过来,这都是你的程序定义,根据传感器的输出判断就好

但是最后那个LED不是低电平点亮的吗 硬件上也确实是在黑线上LED是亮的  检测到黑线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是没错的吧 之前有人说比较器后面加了个非  LM339有非的吗 有点晕。。

网友D:
想 LED 怎么点亮都行,不外乎改程序或电路。非 意为 反,加反相器即改变输出电平

网友A:
白线有反射光,光电管接收到后,拉低LM339的-端,比较器输出高电平,黑线上时没有反射光,接收管截止,LM339的-端为高电平,输出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