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如何用红外实现超声波功能的开启和关闭?

楼主(2019-03-29):
我做了一个智能小车,用了红外线控制小车左右转动,和超声波实现简单的避障功能,但是有时候超声波执行功能的时候会影响红外线的功能使用,我想用红线的开关键通过解码直接控制超声波功能,我就直接在红外线的中断里面解码对应关掉超声波的功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不太管用。请大佬帮忙看一下,初学51单片机,请多指教!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IN1=P0^0;
sbit IN2=P0^1;
sbit IN3=P0^2;
sbit IN4=P0^3;
sbit IRIN=P3^2;
sbit led3=P2^2;
sbit led8=P2^7;
sbit led7=P2^6;
sbit Trig = P2^1;
sbit Echo = P2^0;

uchar IrValue[6];
uchar Time;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1=0;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 0,0,0,0,};
           bit      flag =0;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左边电机前进
void leftqian()
{
        IN1=0;
        IN2=1;
}

//左边电机后退
void lefthou()
{
        IN1=1;
        IN2=0;
}

//右边电机前进
void rightqian()
{
        IN3=0;
        IN4=1;
}

//右边电机后退
void righthou()
{
        IN3=1;
        IN4=0;
}

//初始化红外线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void Conut(void)
{
        time1=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1.7)/100;     //算出来是CM
        if((S>=600)||flag==1)
        {
                flag=0;
                leftqian();
                rightqian();
        }
        else if(S<80)
        {
                leftqian();
                righthou();
                delay(200);
//                led7=1;
        }
        else
        {
                leftqian();
                rightqian();
                led7=0;
        }
        led8=0;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main()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IrInit();
        leftqian();
        rightqian();
        while(1)
        {
                switch(IrValue[2])
                {
                        case 24: leftqian();rightqian(); break;
                        case 82: lefthou();righthou(); break;
                        case  8: lefthou();rightqian(); break;
                        case 90: leftqian();righthou(); break;
                        default : break;
                }
                StartModule();
                led8=0;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led8=1;
                delayms(80);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char j,k;
        uint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led3=~led3;
//                if(IrValue[2]==69)
//                        ET0=0;
        }
}

楼主:
求助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