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定时器输出PWM的问题

楼主(2019-03-29):
如图所示就是写的代码,在proteus里仿真时发现pin11口能输出PWM波,但pin3口无法输出始终为低,想问一下大佬这是程序哪边写错了,还是proteus仿真模型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A(2020-01-08):
我也也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A:
解决了,我换了个Arduino仿真库实现了两路输出, 用proteus自带的就出bug

网友B(2021-09-25):
能不能教教我咋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