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坛这么久没有贡献,发一个我做的STM32 AS608指纹程序吧

楼主:
通过STC89C51、52/AT89S51、52/AT89C51、52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设计。

2单片机+ LCD1602液晶+继电器+指纹模块+按键+声光报警系统设计而成。
3可以实现录入指纹,识别指纹,删除指纹,清空指纹4个基本功能。此外还有继电器装置和蜂鸣器报警。

4识别的指纹正确或者错误,液晶会有相应的提示和声光报警
5、按键说明:
从左边第一个起,模式切换按键(开锁模式和录入指纹模式)、删除按键、添加指纹键
6、功能操作说明:
     开机后LCD1062显示如下图的界面
       此时为开锁模式(这个模式下第二个和第三个按键无效),将录入指纹的手指放在指纹模块上,开锁成功继电器控制的锁打开(此时继电器的指示灯会亮)。
        在开锁模式下按第一个按键,进入新指纹录入模式(这时候第二个按键和第三个按键才有效),显示界面如下图:
       在指纹录入模式下按第二个键可以进行删除指纹(当听到“滴..”,声光报警的灯也闪烁一下,说明指纹删除成功,将以前录入的指纹全部删除)
       按下第三个键后可以进行新的指纹录入(当听到“滴”,声光报警的灯也闪烁一下,就可以开始录指纹了;将手指放在指纹模块上两次,声光报警指示灯闪两下说明指纹录入成功,界面会显示新录入指纹的序号),如果指纹没有录入成功需再按一下第三个按键。        指纹录入成功后再按下第一个键(进入开锁模式)就可以用录入指纹的手指进行指纹开锁了。
用没有录入指纹的手指进行开锁时,声光报警系统会进行声光报警。
7、下单就送条USB线供电。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MMC_SD.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AS608.h"
#include "timer.h"

#define usart2_baund  57600//串口2波特率,根据指纹模块波特率更改(注意:指纹模块默认57600)
SysPara AS608Para;//指纹模块AS608参数
u16 ValidN;//模块内有效模板个数
u8** kbd_tbl;

void press_FR(void);//刷指纹

u16 GET_NUM(void);//获取数值

int main(void)
{
        u8 ensure;
        u8 key_num;
        char *str;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1波特率为115200,用于支持USMART
        usart2_init(usart2_baund);//初始化串口2,用于与指纹模块通讯
        PS_StaGPIO_Init();        //初始化FR读状态引脚

        usmart_dev.init(72);//初始化USMART
        mem_init();                                        //初始化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printf("test1");
        while(PS_HandShake(&AS608Addr))//与AS608模块握手   程序死这里了
        {
      printf("握手不成功\n");
        }
        printf("Connect success!\n");                //通讯成功

        ensure=PS_ValidTempleteNum(&ValidN);//读库指纹个数
        if(ensure!=0x00)
                      printf("No vaild num\n");
        ensure=PS_ReadSysPara(&AS608Para);  //读AS608模块参数

        while(1)
        {
                if(PS_Sta)         //检测PS_Sta状态,如果有手指按下
                {
                        press_FR();//刷指纹
                }
        }
}

//刷指纹
void press_FR(void)
{
        SearchResult seach;
        u8 ensure;
        char *str;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获取图像成功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1);
                if(ensure==0x00) //生成特征成功
                {
                        ensure=PS_HighSpeedSearch(CharBuffer1,0,300,&seach);
                        if(ensure==0x00)//搜索成功
                        {
         printf("Search fingerprint success\n");
                                str=mymalloc(50);
                                printf("Match ID:%d  Match score:%d",seach.pageID,seach.mathscore);//显示匹配指纹的ID和分数
                        }
                        else
                                        printf("Search fingerprint failed\n");
          }
                else
                printf("Search fingerprint failed\n");
        }

}

网友A(2019-05-05):
这哪里是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