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4.0(仿真软件)安装遇到问题了望大神帮忙!

楼主(2019-03-29):
正常安装此软件后出现一个下面所示的英文,安装到最后没有应用程序。

The installer cannot connect to the notification server.Vist ni.com/info and inter the Info Code"notifications"to check for new notifictions for your products.

网友A:
好似还没许可文件

网友B(2019-05-15):
不连接服务器,买一个注册吧

网友C(2020-04-20):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加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同遇到此问题,请问有解决了的吗?

网友F:
怎么办啊,有人会吗?

网友F:
刚刚解决了,原因大概是你之前卸载软件没有卸载干净的缘故,你卸载干净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F:
刚刚解决了,原因大概是你之前卸载软件没卸载干净,你把软件卸载干净以后再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