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单片机+TLC2543数字电压表仿真+源程序

楼主:
一款简单编写的数字电压表,可供参考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AD_254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AD芯片采集定义I/O口
-----------------------------------------  */
sbit dout=P1^0;
sbit din=P1^1;
sbit cs=P1^2;
sbit clk=P1^3;

uchar dat2[]={"TL2543 ADC"};
uchar dat3[]={"Voltage="};
uchar tab[]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uint  ad;
uint  Ad_value;

/*--------------------------------------------------
函数名:read
输入参数:void
功能:          进行AD采集并把采集的数据传输给单片机
---------------------------------------------------*/
void delay(uchar N)
{
        while(N--);
}
uint AD_2543(uchar CON_WORD)
{
        uchar i;
        clk=0;
        cs=0;
        CON_WORD<<=4;
        for(i=0;i<12;i++)
        {
                if(dout==1)
                        Ad_value|=0x01;
                if(CON_WORD&0x80)
                        din=1;
                else
                        din=0;
                clk=1;
                delay(10);
                clk=0;
                delay(10);
                CON_WORD<<=1;
                Ad_value<<=1;
        }
        cs=1;
        Ad_value>>=1;
        return Ad_value;
}

///**********************************************
//函数名:display()
//参数:  无
//功能:  时钟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1()
{
    uchar  m0=0,m1=0,m2=0,m3=0;
        ad=(Ad_value/4.095)*5;

        m0=ad/1000;
        m1=ad%1000/100;
        m2=ad%1000%100/10;
        m3=ad%10;
        lcd_write_string(0,0,dat2);        //整数显示部分
    lcd_write_string(1,0,dat3);        //整数显示部分
        lcd_write_char(1,8, tab[m0]);
        lcd_write_char(1,10, tab[m1]);
        lcd_write_char(1,9, '.' );
        lcd_write_char(1,11, tab[m2]);          //小数显示部分
        lcd_write_char(1,12, tab[m3]);
        lcd_write_char(1,13, 'V');
}

网友A(2019-04-03):
仿真怎么没显示呢,把HEX文件加载进去就是不显示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