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AD测电池的电压,电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9-03-29):
4.2V的锂电池.用升压模块升压5V给单片机供电,
然后用单片机的AD 测量电池的的电压.

我就是不知道 电池怎么接 AD口上去,有电路图吗?
在网上找了很多电路,都看不清楚.

网友A:
我的帖子里有相关内容

网友B:
这电路简单至极,使用内置ADC的MCU直接测量。例如:

网友C:
两种接法:1、通过电阻限流后接AD端,2、两个电阻分压后再接。

网友D:
直接ad采集机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图

没有104的电容。不赢电容可以吗??

网友F(2019-12-26):
这个保护板的采集是74HC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