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测地暖总进水口压力大小用什么压力传感器?SIN-300P可以吗?

楼主:
用的STC89C52单片机    请问大神用什么压力传感器   尽可能的具体点  用SIN-300P压力变送器可以不   怎么和单片机相连接  中间需不需要加驱动的芯片或者其他的电路  也就是用什么压力传感器测得的进水管的压力大小  并且可以在LCD12864上显示
如果有好的建议望各路大神指点.  加Q1398999657

网友A(2019-03-29):
用传感器+STC89C52 成本高,可靠性差,还不如十几块钱直接买个指针压力表装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传感器+STC89C52 成本高,可靠性差,还不如十几块钱直接买个指针压力表装上。

怎么选择要看情况,这货优点是便宜,缺点是得实地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