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制作稳压电源

楼主(2019-03-29):
找了一个废旧的电源,利用里面的变压器想搭一个317的可调稳压电源,按照网上的电路连接。输出电压不稳,数值很大,电位器两端的电阻也特别大,不知为什么,关键在电位器两端的电阻止。这个是317输出电压的关键,就是稳定不下来

网友A:
电位器有毛病。最好用线绕电阻。

网友B:
这个一般成功率99%,你可能是那个元件有问题,检查一下元件再试吧!

网友C(2019-07-13):
你这个做工有点秀

网友D:
电压差太大时,317发热。散热板是要的。

网友E(2019-08-24):
这种电路简单,只要安图索引保证元器件参数和质量。成功是百分之一百。

网友F:
LM317应该是很成熟的降压集成芯片了,如果有问题应该是外围电路匹配的问题。

网友A:
电位器5.1K 阻值用大了,用线性的线绕电位器。R2与RP1的比例关系看317资料。

网友G:
大功率电源还没做实验理论上能用

网友H:
还是换开关电源吧 稳定还省电

网友I(2019-12-12):
317一般都很稳定

网友J:
这种电源需要扩流以后才有实用性,1.5A就有点太小,做一台电源为了做各种实验,调试电路等要求电源电压范围宽,电流可调范围也要大一点才好。

网友K(2020-08-24):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成功率99%,你可能是那个元件有问题,检查一下元件再试吧!

电路原理图中那个值小的电容是有极性10uf电容(详称),楼主电路板焊接的是无极性0.1uf瓷片电容,电路原理图中是没有的吧;元器件插接不合格,这很容易虚焊,工艺也有问题。问题多多。

网友L(2020-09-30):
楼主,你先检查下你的电路图吧,首先LM317的输入部分也就是整流后的部分,应该有问题,你拿个示波器看看。肯定存在一个100HZ工频,两个建议,1.前端添加稳压块 (例如7812,是输出决定),2.加个π型滤波电路,具体选多大电感,看电流决定,应该能解决,Lm317是比较成熟的器件,不会存在不能稳压的情况,电位器选用多圈精密电位器,输出电压更精确。

网友M:
压差很大时损耗太大!但纹波很小。大电流必须加散热片,

网友N(2020-11-08):
电位器内部可能氧化接触不良,更换电位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