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合成long int 数据的程序问题,有经验的大神求看下

楼主(2019-03-29):
A端串口发送通过程序拆分long int 数据, B端串口接受并合成long int 数据,但是接受数据后显示在LCD的数据一直再跳而且不准,求解答

网友A:
1.电源是否稳定
2.程序里面刷新时间太快

网友B:
试试在显示的时候,先暂时中断接收,显示完成,再开启接收。

~~~~~~~~~~~~~~~

网友C:
你的自定义通讯协议有缺陷,不能保证数据准确传输。给你一个含自定义通讯协议的示例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自定义通讯协议有缺陷,不能保证数据准确传输。给你一个含自定义通讯协议的示例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

真的是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