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程序上电后出现白色方块如何解决?

楼主(2019-03-30):
如题,在导入程序后运行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状况。求助如何解决
基于STC89C52的IC智能水卡程序设计问题

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intrins.h>         //函数处理头文件
#include<string.h>          //字符串处理头文件
#include<stdio.h>           // 输入输出函数头文件

/********************************************************************************************/
//数值类别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 定义特殊寄存器
sfr wdt_contr=0xe1;                                 //定义看门狗地址
sfr isp_data =0xe2;                                 //定义ISP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0xe3;                                 //定义ISP地址高8位
sfr isp_addrl=0xe4;                                 //定义ISP地址低8位
sfr isp_cmd  =0xe5;                                 //定义ISP命令模式寄存器
sfr isp_trig =0xe6;                                 //定义ISP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0xe7;                                 //定义ISP控制模式寄存器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16] = {0x64,0x00,0x00,0x00,0x1B,0xFF,0xFF,0xFF,0x64,0x00,0x00,0x00,0x01,0xFE,0x01,0xFE};//100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16] = {0xC8,0x00,0x00,0x00,0x37,0xFF,0xFF,0xFF,0xC8,0x00,0x00,0x00,0x01,0xFE,0x01,0xFE};//200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data2[4]  = {0x00,0x00,0x00,0x01};//存值减值金额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密码
unsigned char TYPE_DATA[2];//类型
unsigned char ID_DATA[4];  //ID地址
unsigned char value_DATA[4];//卡里面的值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unsigned char code dis0[] = {"Total:"};
unsigned char code dis1[] = {" "};
unsigned char code dis2[] = {"CardID:"};
unsigned char code dis3[] = {"Met:"};
unsigned char code dis4[] = {" Card:"};

unsigned char code dis6[] = {"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int tt=0,keyfalg,falg_pro;
unsigned char mc;
uint16 tot=0,mon=0,card=0;
uint8  a=0,b=0,c=0,d=0;
/********************************************************************************************/

//EEPROM驱动开始
/*********************************************************************************
* 函数名称:eepromEraseSector (uint16 address)
* 功    能:EEPROM擦除程序
* 入口参数:address
* 出口参数:无
**********************************************************************************/
//擦除片内EEPROM的一个扇区
//擦除只能以扇区为最小单位进行,没法只擦除一个字节
//一个扇区是512个字节
//本函数参数里面的地址落在哪个扇区,则该扇区内数据都将被擦除
//例如:STC89C51RC片内EEPROM第一扇区开始地址为0x2000,结束地址为0x21ff
//如果调用 eepromEraseSector(0x2001),则第一扇区内数据都将被擦除
//擦除成功后,该扇区内各字节都将变为0xff
void eepromEraseSector (uint16 address)
{
uint8 i;
isp_addrl=address;
isp_addrh=address>>8;
isp_contr=0x01;
isp_contr=isp_contr|0x81; // 0x80 if SYSCLK<40MHz, 0x81 if SYSCLK<20MHz, 0x82 if SYSCLK<10MHz, 0x83 if SYSCLK<5MHz
isp_cmd=0x03;   //送擦除扇区命令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触发寄存器
for(i=0;i<3;i++);
isp_contr=0x00;
isp_cmd  =0x00;
isp_trig =0x00;
isp_addrl=0x0;
isp_addrh=0x0;
}
/**********************************************************************************
* 函数名称:eepromWrite(uint16 address, uint8 write_data)
* 功    能:EEPROM写程序
* 入口参数:address,write_data
* 出口参数:无
***********************************************************************************/
//对STC片内EEPROM的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即,字节编程)。
//注意:字节编程是指将eeprom的1写成1或0,将0写成0,而无法将0写成1
//所以,在写入数据前,一定要用扇区擦除将所有字节变为0xff
void eepromWrite(uint16 address, uint8 write_data)
{
uint8 i;
isp_data=write_data;
isp_addrl=address;
isp_addrh=address>>8;
isp_contr=0x01;
isp_contr=isp_contr|0x81; // 0x80 if SYSCLK<40MHz, 0x81 if SYSCLK<20MHz, 0x82 if SYSCLK<10MHz, 0x83 if SYSCLK<5MHz
isp_cmd=0x02;  //送写数据命令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触发寄存器
for(i=0;i<3;i++);
isp_contr=0x00;
isp_cmd  =0x00;
isp_trig =0x00;
isp_addrl=0x0;
isp_addrh=0x0;
}
/***********************************************************************************
* 函数名称:eepromRead(uint16 address)
* 功    能:EEPROM读程序
* 入口参数:address
* 出口参数:z
************************************************************************************/
//读取STC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字节
//主要不同的STC单片机EEPROM起始地址不同
//例如:STC89c52RC的片内EEPROM起始地址为0x2000
uint8 eepromRead(uint16 address)
{
uint8 i,z;
isp_addrl=address;
isp_addrh=address>>8;
isp_contr=0x01;
isp_contr=isp_contr|0x81; // 0x80 if SYSCLK<40MHz, 0x81 if SYSCLK<20MHz, 0x82 if SYSCLK<10MHz, 0x83 if SYSCLK<5MHz
isp_cmd=0x01;  //送读数据命令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触发寄存器
for(i=0;i<3;i++);
isp_contr=0x00;
isp_cmd  =0x00;
isp_trig =0x00;
isp_addrl=0x0;
isp_addrh=0x0;
z=isp_data;
return(z);
}
void wreeprom(void){
a=tot/256;
b=tot%256;
c=mon/256;
d=mon%256;
eepromEraseSector (0x2000);//擦除eeprom
eepromWrite(0x2000, a);//写入eeprom
eepromWrite(0x2001, b);//写入eeprom
eepromWrite(0x2002, c);//写入eeprom
eepromWrite(0x2003, d);//写入eeprom
}

//中断程序
/*********************************************************************************
* 函数名称:int0_1_int()
* 功    能:外部中断0/1初始化
**********************************************************************************/
void int0_1_int(void) {
//    IT0=1;//下降沿触发
//    EX0=1;//TF0中断开
IT1=1;//下降沿触发
EX1=1;//TF1中断开
EA=1;//开中断
}
/*********************************************************************************
* 函数名称:int1_fun()interrupt2
* 功    能:外部中断1服务子程序
*********************************************************************************/
void int1_fun()interrupt 2 {
mc++;
if (mc>=10){
mc=0;
if (mon>0){mon--;tot++;}

wreeprom();
}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status;
int0_1_int();
     InitializeSystem( );//初始化
     PcdReset();        //复位RC522
     PcdAntennaOff(); //关闭天线
     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

a=eepromRead(0x2000);//从eeprom读
b=eepromRead(0x2001);//从eeprom读
c=eepromRead(0x2002);//从eeprom读
d=eepromRead(0x2003);//从eeprom读

if (a==0xff&b==0xff&c==0xff&d==0xff) {
//        a=0,b=0,c=0,d=0;
eepromEraseSector (0x2000);//擦除eeprom
eepromWrite(0x2000, a);//写入eeprom
eepromWrite(0x2001, b);//写入eeprom
eepromWrite(0x2002, c);//写入eeprom
eepromWrite(0x2003, d);}//写入eeprom
tot=a*256+b;
mon=c*256+d;
     while ( 1 )
     {

if(key1==0){dcf=1;dcfzsd=1;fmq=0;kgbj=0;}else{fmq=1;kgbj=1;}//开盖检测到开启时关阀门、报警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 //返回卡片类型#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
if (status != MI_OK){TYPE_DATA[0]=0;TYPE_DATA[1]=0;
ID_DATA[0]=0;ID_DATA[1]=0;ID_DATA[2]=0;ID_DATA[3]=0;
value_DATA[0]=0;    value_DATA[1]=0;    value_DATA[2]=0;    value_DATA[3]=0;
falg_pro=0;
card=0;}//读不到卡,显示清0;
        if (status == MI_OK){TYPE_DATA[0]=g_ucTempbuf[0];TYPE_DATA[1]=g_ucTempbuf[1];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       //防冲撞 ,返回卡片ID号 4字节
if (status == MI_OK){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    //选定卡片  ,输入卡片ID号
if (status == MI_OK){if(falg_pro==0){falg_pro=1;pro();}//声音提示标志
ID_DATA[0]=g_ucTempbuf[0];
ID_DATA[1]=g_ucTempbuf[1];
ID_DATA[2]=g_ucTempbuf[2];
ID_DATA[3]=g_ucTempbuf[3];
                            //
if (key2==0 ){init_k();}//初始化卡
if (key2!=0 & mon<1000 & card>0){writek();}//写卡
readk(); //读卡
PcdHalt();//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
}
}
if(key3==0){Delay(40);if (mon>0){mon--;tot++;}
wreeprom();}//写入eeprom}
if(mon>0&key1!=0){dcf=0;dcfzsd=0;}else{dcf=1;dcfzsd=1;}//有余额时开阀
if(mon<10){kgbj=0;}else{kgbj=1;}//余额低于10时报警灯亮;
if(mon<10&mon>0){fmq=0;}else{fmq=1;}

if (falg_pro){LCD1206b();}else{LCD1206a();};//显示处理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void)
{
     P0 = 0xFF;P1 = 0xFF;P2 = 0xFF;P3 = 0xFF;
fmq=0;
lcd_init();                // 初始化LCD
Delay(1);
fmq=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k  ;
  for(i=0;i<255;i++)
    for(k=0;k<time;k++)
     _nop_();
}
////////////////////////显示处理函数////////////////////////////////
bit lcd_bz()                    // 测试LCD忙碌状态
{
bit result;
rs = 0;rw = 1;ep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result = (bit)(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
while(lcd_bz());
rs = 0;rw = 0;ep = 0;
_nop_();_nop_();
P0 = cmd;
_nop_();_nop_();_nop_();_nop_();
ep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ep = 0;
}

lcd_pos(unsigned char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1;rw = 0;ep = 0;
P0 = dat;
_nop_();_nop_();_nop_();_nop_();
ep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ep = 0;
}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设定
{
lcd_wcmd(0x38);Delay(1);    //
lcd_wcmd(0x0c);Delay(1);    //
lcd_wcmd(0x06);Delay(1);    //
lcd_wcmd(0x01);Delay(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
LCD1206a()
{
unsigned char i;
TYPE_DATA[0]=0x04;
lcd_pos(0x0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0个字符
i = 0;
switch (TYPE_DATA[0])
{
case 0x04:
lcd_wdat(dis0[0]);
lcd_wdat(dis0[1]);
lcd_wdat(dis0[2]);
lcd_wdat(dis0[3]);
lcd_wdat(dis0[4]);
lcd_wdat(dis0[5]);
break;
case 0x02:
lcd_wdat(dis1[0]);
break;
case 0x08:
lcd_wdat(dis2[0]);
break;
case 0x44:
lcd_wdat(dis3[0]);
break;
}
lcd_wdat(dis6[tot/10000]);
lcd_wdat(dis6[tot%10000/1000]);
lcd_wdat(dis6[tot%10000%1000/100]);
lcd_wdat(dis6[tot%10000%1000%100/10]);
lcd_wdat(dis6[tot%10000%1000%100%10]);
lcd_wdat(dis1[0]);
lcd_wdat(dis1[0]);
lcd_wdat(dis1[0]);
lcd_wdat(dis1[0]);
lcd_wdat(dis1[0]);
lcd_pos(0x40);
lcd_wdat(dis3[0]);
lcd_wdat(dis3[1]);
lcd_wdat(dis3[2]);
lcd_wdat(dis3[3]);
lcd_wdat(dis6[mon%10000%1000/100]);
lcd_wdat(dis6[mon%10000%1000%100/10]);
lcd_wdat(dis6[mon%10000%1000%100%10]);
lcd_wdat(dis4[0]);
lcd_wdat(dis4[1]);
lcd_wdat(dis4[2]);
lcd_wdat(dis4[3]);
lcd_wdat(dis4[4]);
lcd_wdat(dis4[5]);
lcd_wdat(dis6[card%10000%1000/100]);
lcd_wdat(dis6[card%10000%1000%100/10]);
lcd_wdat(dis6[card%10000%1000%100%10]);
}
LCD1206b()
{
unsigned char i;
TYPE_DATA[0]=0x04;
lcd_pos(0x0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0个字符
i = 0;
switch (TYPE_DATA[0])
{
case 0x04:
lcd_wdat(dis2[0]);
lcd_wdat(dis2[1]);
lcd_wdat(dis2[2]);
lcd_wdat(dis2[3]);
lcd_wdat(dis2[4]);
lcd_wdat(dis2[5]);
lcd_wdat(dis2[6]);

break;
lcd_wdat(dis2[6]);
break;
lcd_wdat(dis2[7]);
break;
case 0x02:
lcd_wdat(dis1[0]);
break;
case 0x08:
lcd_wdat(dis2[0]);
break;
case 0x44:
lcd_wdat(dis3[0]);
break;
}
lcd_wdat(dis6[ID_DATA[0]%100/10]);
lcd_wdat(dis6[ID_DATA[0]%10]);
lcd_wdat(dis6[ID_DATA[1]%100/10]);
lcd_wdat(dis6[ID_DATA[1]%10]);
lcd_wdat(dis6[ID_DATA[2]%100/10]);
lcd_wdat(dis6[ID_DATA[2]%10]);
lcd_wdat(dis6[ID_DATA[3]%100/10]);
lcd_wdat(dis6[ID_DATA[3]%10]);

lcd_pos(0x40);
lcd_wdat(dis3[0]);
lcd_wdat(dis3[1]);
lcd_wdat(dis3[2]);
lcd_wdat(dis3[3]);
lcd_wdat(dis6[mon%10000%1000/100]);
lcd_wdat(dis6[mon%10000%1000%100/10]);
lcd_wdat(dis6[mon%10000%1000%100%10]);
lcd_wdat(dis4[0]);
lcd_wdat(dis4[1]);
lcd_wdat(dis4[2]);
lcd_wdat(dis4[3]);
lcd_wdat(dis4[4]);
lcd_wdat(dis4[5]);
lcd_wdat(dis6[card%10000%1000/100]);
lcd_wdat(dis6[card%10000%1000%100/10]);
lcd_wdat(dis6[card%10000%1000%100%10]);
}

void pro()//蜂鸣器滴一声
{
fmq=0;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高八位
TL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低八位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子程序 声音时间一致
{

TH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高八位
TL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低八位
tt++;
if(tt==3){tt=0;fmq=1;

ET0=0;  //关定时器0中断
TR0=0;  //关定时器0
}
}

void readk()//读卡
{
unsigned char status;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PICC_AUTHENT1A 验证密码模式60A密码 61B密码,“1”块地址,DefaultKey初始密码,g_ucTempbuf ID号
if (status == MI_OK) //验证密码
{
    status = PcdRead(1, g_ucTempbuf);//读块地址“1”的数据,返回值存在    g_ucTempbuf
  if (status == MI_OK)
  {
value_DATA[0]=g_ucTempbuf[0];
value_DATA[1]=g_ucTempbuf[1];
value_DATA[2]=g_ucTempbuf[2];
value_DATA[3]=g_ucTempbuf[3];
card=value_DATA[0]+value_DATA[1]*256;
  }
     }
}
void writek()//写卡    存值或减值
{
    unsigned char status;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PICC_AUTHENT1A 验证密码模式60A密码 61B密码,“1”块地址,DefaultKey初始密码,g_ucTempbuf ID号
  if (status == MI_OK) //验证密码
  {
data2[1]=100/256;data2[0]=100%256;//扣款金额
status = PcdValue(PICC_DECREMENT,1,data2);//扣款存值命令,钱包地址,金额 低位在前  PICC_INCREMENT 充值
if (status == MI_OK)
{
pro();
mon=mon+100;                                     //充值金额
wreeprom();
    }
status = PcdBakValue(1, 2);              //备份钱包      “1”源地址“2”目标地址
if(status == MI_OK){};
}

}
void init_k()//初始化卡
{
    unsigned char status;
if(key2==0)                              //充值
{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PICC_AUTHENT1A 验证密码模式60A密码 61B密码,“1”块地址,DefaultKey初始密码,g_ucTempbuf ID号
  if (status == MI_OK) //验证密码
  {
  status = PcdWrite(1, data1);//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if (status == MI_OK)
{
      pro();
}
}
}
}

网友A:
这是典型的LCD初始化失败,并且对比度调整过大的现象。

网友B:
需要调对比度。

网友C:
你没有给1602搞一个背光调节电阻?

网友D:
调节对比度,可以加个电阻或者电位器,还有就是初始化,初始化可以清屏

网友E:
你这个是LCD1602硬件连接的问题吧,你看看是不是那个电阻不合适还是怎么的,也有可能是程序的原因,都可以网这些方面去检查一下。楼主现在在玩RC522吗,进展怎么样了,我现在也在搞,遇到一些问题,希望有机会能够交流

网友F:
1.调节对比度,就是那个可调电阻.
2.把RW端接地试一试.

网友G:
LCD初始化失败,对比度调整过大

网友H:
你需要一个滑动变阻器

网友I:
对比度调低一点啊姐妹!

网友J(2022-01-01):
好象没有对比电阻吧…

网友J:
1602显示屏出现左边正常显示右边出现白格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K:
初始化失败,应该调节背光电阻,直到显示清楚你要写的字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