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PWM调光问题

楼主(2019-03-30):
下面的程序直接改成定时器1和定时器1中断就不行,为什么呢?求高手指点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out=P2^1;     //LED输出
//sbit POWER = P3 ^ 3; //ON/OFF开关键

sbit down = P3^0;

网友A:
是我浏览器出问题了么? 怎么看不到你下面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浏览器出问题了么? 怎么看不到你下面的代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out=P2^1;     //LED输出
//sbit POWER = P3 ^ 3; //ON/OFF开关键
sbit down = P3^0;        // 增加亮度按钮
sbit up = P3^1;                // 减小亮度按钮

uint8 t = 0;
uint8 PWM_T = 0;   //占空比控制变量,亮暗快慢变量

void delay_1ms(uint16 t)
{
        uint16 x,y;
        for(x=t;x>0;x--)
                for(y=120;y>0;y--);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200;//210;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0=200;//210;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        TH1=200;//210;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        TL1=200;//210;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        TR1=1;       //启动定时器
//        ET1=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        EA=1;        //允许总中断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out=1;         //初始化输出端口
        PWM_T=20;//亮度初值;
         while(1)

         {
                   if(!up)
                         {
                                if(PWM_T<250)
                                        {
                                          PWM_T++;
                                        }

                                delay_1ms(10);
                        }
                 if(!down)
                         {

                                if(PWM_T>2)
                                        {
                                          PWM_T--;

                                        }

                                delay_1ms(10);
                        }

         }
}
/****************************************************
               /定时器0中断模拟PWM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t++;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t==5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out=0; //LED输出0
                 }

         if(PWM_T==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
                         out=1;  //LED输出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浏览器出问题了么? 怎么看不到你下面的代码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为啥看不见后面得程序,可以加个Q1105669801不,请教一下

网友B:
只显示这几行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out=P2^1;     //LED输出
//sbit POWER = P3 ^ 3; //ON/OFF开关键

sbit down = P3^0;

楼主:
可以看到全部程序了

网友C:
如果T0可以的话,T1也是可以的。不能运行是因为你设置的不对。参考下面的代码:
void Timer1Init(void)                //56微秒@12.000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C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C8;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网友C:
AUXR是用STC的单片机时的设置,定时器中断程序要改成T1的。

网友D:
如果注释掉的部分是配置T1的,应该寄存器配置有误吧,传统51 配置T1模式应该是TMOD高4位,具体多少不记得了,但应该不是配置低4位的0X02.像中断设置这些最好还是用工具,省得自己去记.

网友C:
这么短的定时时间,51忙的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XR是用STC的单片机时的设置,定时器中断程序要改成T1的。

谢谢,受教了

网友E(2020-04-17):
引用 网友C:
如果T0可以的话,T1也是可以的。不能运行是因为你设置的不对。参考下面的代码:

他的设置怎么不对的?你的这个设置没有开总中断,定时器1中断也没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么短的定时时间,51忙的过来吗?

51忙的过来。新的1T的单片机比这个时间还要短。

网友E:
引用 楼主: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这个程序你用定时器0,测试过没有问题吗。测试了你的程序有些问题。

网友E:
void init()  //51 定时器1模式2 8位自动装填,50US
{
  TMOD=0X20;
  TH1=0XCE;
  TL1=0XCE;
  EA=1;
  ET1=1;
  TR1=1;
}

网友E:
你这个程序我调试了一下,用T0,DOWN键按下有问题的。你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