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16led点阵驱动芯片的选择,如果用74HC154,和74HC595行列怎么去做

楼主(2019-03-30):
   要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64*16的点阵显示屏驱动芯片应该怎么选择,如果用74HC154,和74HC595怎么去做 行用几个 列用几个 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16的点阵,如果行为正的话,行接595,4个,列接154,也是四个,

595接阳极吗?我现在用的595只能接阴,输出0的亮,接阳的要上拉,不知道是不是元件有问题。。。
另外154有16bit,595 8bit,16*16,分别用1、2个就行了吧?64*16就用4、2个

网友C:
先了解数字芯片就能知道要用几个

网友D:
一个74HC154芯片用作行,8个74HC595用作列。因为你要驱动64*16的点阵

网友E:
这个选择模式多。

网友F:
可以用74HC595控制行扫,共需2片;用74HC138级联控制列,需要8片

网友B:
16*16的点阵,如果行为正的话,行接595,4个,列接154,也是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74HC154芯片用作行,8个74HC595用作列。因为你要驱动64*16的点阵

一个154就能驱动64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154就能驱动64行么?

8     *     8   x   1 6
595x8              154

网友G:
提供一个思路,利用级联控制,理清楚各个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