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PLC使用接近开关是PNP还是NPN

楼主(2019-03-30):
如果PLC输入的com接电源负极,就选NPN的,如果PLC输入的com端接电源的正极,就选PNP的。

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PNP与NPN型传感器(开关型)分为六类:

1、NPN-NO(常开型)

2、NPN-NC(常闭型)

3、NPN-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4、PNP-NO(常开型)

5、PNP-NC(常闭型)

6、PNP-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PNP与NPN型传感器一般有三条引出线,即电源线VCC、0V线,out信号输出线。

1、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对于NPN-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

对于NPN-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NPN-NC+NO型,其实就是多出一个输出线OUT,根据需要取舍。

2、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OV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0V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低电平0V。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PNP-NC+NO型,和NPN-NC+NO型类似,多出一个输出线OUT,及两条信号反相的输出线,根据需要取舍。我们一般常用的是NPN型,即高电平有效状态。PNP很少使用。

首先找到接近开关的电源端和输出端。如果是两线制,则应该有+VDC端、输出端)或者“-”端,对于源型输入的PLC例如莫迪康、西门子等(看看你是采用何种PLC)你可以将PLC自带的+24V传感器电源联接于+VDC端。

接近开关的输出端就可以联接于PLC的输入端,对于源型输入的PLC,一旦接近开关动作,PLC输入端就会得到略小于PLC传感器电源的直流电压,从而使PLC开关量输入有效。对于三菱等PLC,由于它接收漏输入,故接近开关电源端应联接于输入端(例如X10),而输出(或者是“-”端应联接与电源地端,一旦接近开关动作,接近开关输出变低(或者接近地电位),就使得PLC输入有效。

三线式的接近开关必须联接传感器的正电源和地端。传感器电源必须与接近开关的电源属同一电源或者应该有电流形成回路才能工作!三菱则不必区别,因为它的开关量输入已经自带电源了。

需要注意:有些接近开关虽然为两线式,但有三根线,其中有一根是屏蔽线,应区别开来

总结:对于PLC的开关量输入回路。我个人感觉日本三菱的要好得多,甚至比西门子等赫赫大名的PLC都要实用和可靠。其主要原因是三菱等日本PLC从欧美那儿学来技术并优化设计,作到:

1、采用漏输入,输入端本来就设计为对地短路就引发开入有效。不会对电源系统构成危害,也不会由于电源故障影响其他输入回路的正常工作。

2、采用源输入,是共电源输入端。在工程实际应用中往往有太多的电缆,你可能无法保证电缆的相互接触、破损,说不定共电源的开关量线路会无意接触到设备地、外壳、其他地电位。因此可能断路电源供应回路。造成电源损坏或者烧掉保险,从而可能影响其他输入回路的正常工作。除非,每个输入回路加保险……应用成本较高也容易出现其他故障。

本文转自“工业之家”

网友A:
NPN是输出低电平,PNP是输出高电平才对。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太一概而论了吧,好多PLC可以选择源型漏型输入的,以西门子1200为例,M端接0V,需要用PNP感应器;M端接24V,需要用NPN感应器;完全是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C:
如何判断?一般传感器上都有型号,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关键是知道两者的区别。要是什么资料都没有,就看COM口接的是+还是-,这个正确,不过也有一些传感器是不分PNP,NP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