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关于51单片机连接4块二位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9-03-30):
我想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因为LED需要用到12个端口,剩下的端口可能不足以支持4块二位数码管,所以我就级联了4块74HC595来扩展。我想问一下大佬们我这个图有没有问题,很多东西都是在网上找的,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有错请各位大佬指正。
顺便再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如果要这样做,相应的代码流程应该咋写?特别是扩展这个,谢谢。

网友A:
这电路图是错的,两位数码管不是这么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图是错的,两位数码管不是这么驱动的

啊,那咋画啊

网友B:
使用扫描方式显示。8根段选(8个数码管共用),8根位选(每个数码管占用一根)。

网友C:
楼上所言有理。这个电路会使每个两位数码管显示内容相同.

网友D:
如果楼主只是做简单的十字路口交通灯仿真不需要占用很多IO口,因为相对方向的灯和数码管显示内容是一样的,可以俩俩接在一起,程序也就是驱动6个灯和4位数码管。只需要8个段码口,4个位码口,6个LED口。不过街头实际应用的交通灯远不是这么简单。

网友E:
弄清数码管的共阴还是共阳,普中3.0的开发板上有交通灯,可以看看